[ARM入门] 第一步就成了难题,关于烧录问题

楼主(2015-03-27):
刚上手arm,但是烧录这关就过不了。。。

前几天试着烧录的时候,开始还不行,不知道怎么试了两次后就能够烧录进去了。。。

今天又来试,,就又不行了。。。

我用的是PZ—ISP烧录软件,根据它的开发板的说明书连的线,但就是烧不进去。

用串口检测得到的是
set baud rate to 9600 bps...                               OK
wirte 512bytes...          OK
Connect port read...          FAIL

这是教程连接图

这是教程参数设置

这是我的板子接线图

这是烧录参数设置图

网友A:
CH340驱动重新安装

网友B:
为什么不用jtag, 现在jlink也很便宜, 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jtag, 现在jlink也很便宜, 50左右,

买了一个Jlink,已经解决了,谢谢回复。。。。

谢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