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锂电池和铅酸胶体电池电流转点设多少安合适

楼主(2015-03-27):
比如现在有个120安时三元锂电,120安时铅酸胶体电池,电流转点设成多大比较合适呢?另外铅酸水电池一般用什么曲线模式冲比较合适?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么大容量的充电器没见过,20A的电池一般都是500mA左右的转灯电流

楼主:
你好,你说的是20AH吧?是锂电还是铅酸胶体?

网友A:
是20AH,是铅酸电池,电动车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0AH,是铅酸电池,电动车上面的

那如果铅酸胶体(免维护电池)电池容量加大了,比如120AH   .是不是需要设定3A的电流转点??如果是锂电又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铅酸胶体(免维护电池)电池容量加大了,比如120AH   .是不是需要设定3A的电流转点??如果是锂电又 ...

这个就不清楚了,需要请教专业人士

网友B:
电流转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C:
铅酸电池,先定电流0.1c~0.2c冲到2.3v~2.4V每节(看厂家参数),然后稳定这个电压充到电流小于0.03C,转浮充电压,看厂家,典型值2.25V一节。如果是长时间处于浮充状态,环境温度变化较大,浮充电压需温度补偿,具体找厂家,一般-2~-3mv/℃每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先定电流0.1c~0.2c冲到2.3v~2.4V每节(看厂家参数),然后稳定这个电压充到电流小于0.03C,转浮充 ...

感谢指点,锂电是什么情况,还请您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再顶贴

网友D:
找厂家要电池规格书 上面写的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