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移植ffmpeg+SDL ,打不开音频设备

楼主(2015-03-27):
烧的ubuntu的系统,SDL1.2和2.0的版本都试了,跟踪SDL的源码,是没有找到可用的设备,有人有做过这方面的移植吗?或者说 我要怎么把wm8960加入sdl支持的驱动设备列表里?

SDL_AudioInit()源码

SDL_AudioInit()源码

楼主:
绿色框框是我自己在SDL源码里加入的调试打印

楼主:
我又重新烧了linux系统,这些信息应该是底层驱动打印出来的……有人帮忙看下吗

网友A:
先用aplay或者arecord测试下音频驱动,看看有没有驱动起来音频设备,建议从驱动那里好好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aplay或者arecord测试下音频驱动,看看有没有驱动起来音频设备,建议从驱动那里好好看看吧 ...

ubuntu系统有自带的rhythmbox播放器,播放音乐是成功的,但是wm8960这个声卡是不是在和SDL的alsa框架衔接上有问题,因为最后那张图的打印可以看到他说的“asoc:platform imx-pcm-audio.1 hw params failed”,(这里是我换了linux系统时才打印出来的,之前的ubuntu应该也是一样的错误,可能是打印级别的关系,没有输出……这个跟找错无关了)。这个问题应该是在asoc层设置硬件参数时候报的错误,内核源码里只给了imx-wm8960.moudle文件,源码.c文件 我有在网上找到,错误信息在函数文件sound/soc/soc-core.c中的hw_params(substream, params)函数返回时打印出来;hw_params调用的imx_hifi_hw_params(),应该是在这里的第一个参数设置函数snd_soc_dai_set_fmt()就异常返回了,这个函数我一直没找到在哪里-0-,(ps:带有硬件框架的驱动看起来真的很吃力(应届生表示只写过简单的按键点灯驱动……),看了两天也没什么进展……急死人了……)

网友B:
这个真是不好搞啊,看你们用了好多的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是不好搞啊,看你们用了好多的指针。

额,这个, 用c的都是指针吧…………

网友A:
先验证驱动吧,在linux上用命令后执行alsa的几个工具,看看声卡能否录音和发音

网友C:
应该还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D:
确实好多的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验证驱动吧,在linux上用命令后执行alsa的几个工具,看看声卡能否录音和发音 ...

我晕,这个板子用的OSS音频架构,我查看了SDL支持的音频驱动列表,应该是不支持这个架构的(但是ALSA又兼容了oss)………………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自己移植ALSA,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楼主:
@FSL_TICS_imx  @FSL_TICS_ZJJ    求助啊,,搞了几天了还是3楼的错误,,,,,,

网友E:
楼主你好,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E:
楼主你好 ,关于你帖中的问题: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i.mx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关于你帖中的问题: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i.mx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 ...

帖子我发了,能先给我一份wm8960的源码吗?谢谢!

网友F(2015-12-30):
楼主是怎么处理的这个问题?我调试LINPHONE也出现了这个问题,通话几次声卡就挂了,不知道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