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救!!!如何在imx6q_sabresd的u-boot里添加U盘支持

楼主(2015-03-27):
如何在imx6q_sabresd的u-boot里添加U盘支持?我在include/configs/mx6q_sabresd.h中已经添加了这几个宏定义:#define CONFIG_CMD_USB          1     //xhb add
#define CONFIG_USB_STORAGE      1       //xhb add
#define CONFIG_USB_UHCI         1       //xhb add
#define CONFIG_USB_KEYBOARD     1       //xhb add
编译时出现以下错误:common/libcommon.a(usb.o): In function `usb_stop':
/home/gemotech/th/uboot/common/usb.c:13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usb_lowlevel_stop'
common/libcommon.a(usb.o): In function `usb_submit_int_msg':
/home/gemotech/th/uboot/common/usb.c:16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ubmit_int_msg'
common/libcommon.a(usb.o): In function `usb_control_msg':
/home/gemotech/th/uboot/common/usb.c:19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ubmit_control_msg'
common/libcommon.a(usb.o): In function `usb_bulk_msg':
/home/gemotech/th/uboot/common/usb.c:22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ubmit_bulk_msg'
common/libcommon.a(usb.o): In function `usb_init':
/home/gemotech/th/uboot/common/usb.c:11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usb_lowlevel_init'
common/libcommon.a(usb_storage.o): In function `usb_stor_CBI_get_status':
/home/gemotech/th/uboot/common/usb_storage.c:58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ubmit_int_msg'
make: *** [u-boot] Error 1
我分别进入usb.c和usb_storage.c文件的目录发现在已经加入到了Makefile中,为什么还会出现“未定义的错误”?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帮你发给大牛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发给大牛们~~~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需要精简下你的问题,然后突出重点问什么。。。。大牛跟我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精简下你的问题,然后突出重点问什么。。。。大牛跟我说的 ~~~~

如何在imx6q_sabresd的u-boot里添加对U盘支持?

网友:
你需要精简下你的问题,然后突出重点问什么

网友:
我觉得大牛就是胡扯吧

网友:
楼主要先找到人家做的看看

网友:
一般对比两个人的成功,找到共同点

楼主:
9楼说的还靠谱一点

网友B:
看下你的usb驱动做了没,有没有加入到编译里面,一版是在include/configs/下面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老的版本的BSP,也就是说我们官网提供的2009版本的u-boot是不支持这个功能的,我们官网最新发行的BSP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C:
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