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新手问,API中异步传输Begin/Wait/Finish的意义在哪

楼主(2015-03-27):
我感觉Begin/Wait/Finish 合起来就是Xferdata
虽然begin是不实际传输,但Finish却要进行实际传输的,我看代码里这三个始终都在一起,那和XferData不是一个效果吗?
难道Finish也是异步的立刻返回?
实在不懂。。

网友A:
我的理解:

XferData 用来接收/发送 len 个字节 into/from buf
他也是会调用BeginDataXfer 的,并等待完成传输,或者在timeout之后返回error, 并且也会调用FinishDataXfer 完成传输。 如果传输失败,调用Abort()。
len 这个参数最好是实际传输的数据,如果是512,但实际上你传送没有512,也会出现错误。
BeginDataXfer 执行异步传输,会立即返回,不需要等待传输结束。 可以使用finishDataXfer 去结束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