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TQIMX6Q技术分享——LTIB安装配置

楼主(2015-03-27):
    TQIMX6Q_BASEC开发板是天嵌科技在2015年重磅推出的顶级开发平台,采用飞思卡尔的I.MX6Q芯片,真四核运行,1G Hz主频,2G DDR3内存,8G EMMC FALSH。TQIMX6Q_BASEC现在在国内开发平台中是比较高端的,在开发产品中会遇到很多技术问题,所以天嵌在资料与技术支持都给予比较大的帮助,而且还会不定时分享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分享。下面,是资深博主girlkoo编写的关于TQIMX6Q的LTIB安装配置的技术分享。

  LTIB(Linux Target Image Builder)工程是一个使用在不同的目标平台下,用于开发和部署BSP(Board Support Packages)的简单工具。使用该工具,用户能够为其目标平台开发符合GNU/Linux标准的映像。

  Freescale提供了I.MX6的BSP开发包,可以在Freescale的官网下载到。为了与天嵌提供的版本一致,本文使用的BSP版本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这版本的内核是3.0.35版本的,u-boot是2009.8版本的。使用这个版本的BSP可以充分使用天嵌提供的源码包,参考天嵌的源码包进行移植,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再来移植下较新版本的u-boot和kernel。本主要讲如何在64位的ubuntu-12.04 LTS搭建LTIB开发环境。

  Ubuntu安装

  Ubuntu的安装教程网上有很多,我就不在这里详细的说了。但是我在VMWare上安装完Ubuntu-12.04的后发现登陆黑屏,即登陆之后屏幕就一直黑着,不显示桌面。网上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很多的,下面是解决方案。

  首先通过CTRL+ALT+F2切换到命令行模式,然后依次执行如下指令:

  • sudo apt-get update
  • sudo apt-get install xserver-xorg-lts-quantal
  • sudo dpkg-reconfigure xserver-xorg-lts-quantal
  • sudo reboot

  LTIB安装

  LTIB安装还是非常方便的,下面是具体的步骤:

Step1. 下载Freescale官方BSP

  我是用的BSP版本: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这个版本的内核是3.0.35的,天嵌提供的内核版本与这个版本的BSP是一致的,最好把相应的文档也下载下来,文档包名称是:L3.0.35_4.1.0_docs.tar.gz。这两个文件可以Freescale官网找到的,不过Freescale最近更新了BSP,如果找不到这个版本可以到我的网盘下载,csdn上传不了这么大的文件。

Step2. 解压BSP安装包

  • tar zxf 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Step3. 安装LTIB

  • cd L3.0.35_4.1.0_130816_source
  • ./install

  然后根据提示,接受协议并指定安装路径,路径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设定,本文设置顶的路径如下:

  • /home/girlkoo/Projects/L3.0.35_4.1.0

  安装需要几分钟时间,请耐心等待。。。

  LTIB编译

  尽管Freescale给出了详细的配置文档,但在64位ubuntu12.04上编译LTIB时还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怕遗忘,记录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下面是编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解决方案。

  Step1. 安装依赖包

LTIB编译依赖一些应用程序,这里将需要安装的文件整理到脚本中,其实是从BSP的文档中摘出来的,详细内容如下:

  • #!/bin/bash
  • # Install packages needed by LTIB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gettext libgtk2.0-dev rpm bison m4 libfreetype6-dev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libdbus-glib-1-dev liborbit2-dev intltool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ccache ncurses-dev zlib1g zlib1g-dev gcc g++ libtool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uuid-dev liblzo2-dev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tcl dpkg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asciidoc texlive-latex-base dblatex xutils-dev
  • # Packages required for 64-bit Ubuntu
  • # Do "uname -a" and see if the word "x86_64" shows up.
  • if uname -a|grep -sq 'x86_64'; then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
  • fi
  • # The following recommended for Linux development.
  • # They are not required by LTIB.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gparted emacs22-nox openssh-server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nfs-common nfs-kernel-server lintian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git-core git-doc git-email git-gui gitk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diffstat indent tofrodos fakeroot doxygen uboot-mkimage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sendmail mailutils meld atftpd sharutils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manpages-dev manpages-posix manpages-posix-dev linux-doc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vnc4server xvnc4viewer
  •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texinfo

  将以上指令保存到文本文件,如auto_install.sh,并未auto_install.sh天加可执行权限:

  • chmod a+x auto_install.sh

  然后执行该脚本即可:

  • ./auto_install.sh

  执行时会要求输入密码。如果提示aptitude找不到的话可以考虑使用apt-get,也可以安装该指令,网上盛传该使用该指令来管理软件依赖比apt-get更好用,安装方法如下:

  • sudo apt-get install aptitude

  脚本执行的时间比较长,可能需要半小时左右,请耐心等待。

  Step2. 安装补丁

  Freescale提供这套BSP时是基于ubuntu9.04的,现在使用的是ubuntu12.04,系统检测软件包是否安装时是变化,可以通过如下patch来解决此问题:

  • #!/usr/bin/env bash
  •
  • # get the patch tarball and untar it
  • wget -O ubuntu-ltib-patch.tgz
  • tar -xzvf ubuntu-ltib-patch.tgz
  •
  • # execute the script which do the patching
  • ltibDir=`pwd`
  • cd ubuntu-ltib-patch
  • ./install-patches.sh $ltibDir

  将以上指令保存为补丁文件patch-ltib-ubuntu12.04.sh,并位置添加可执行权限:

  • chmod a+x patch-ltib-ubuntu12.04.sh

  将该补丁脚本拷贝到ltib的安装目录下(本文是/home/girlkoo/Projects/L3.0.35_4.1.0/ltib),然后执行该脚本:

  • ./patch-ltib-ubuntu12.04.sh

  补丁安装非常快,不过依赖网络,如果网速不好可以按照指令分别执行。

  Step3. 添加sudo

执行命令:

  • sudo visudo

  在root ALL=(ALL:ALL) ALL的后面或者文件的末尾添加如下内容:

  • girlkoo ALL = NOPASSWD: /usr/bin/rpm,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当然,girlkoo要换成自己的用户名。

  然后按ctrl+O将以上内容保存,使用默认文件名称即可,直接回车,然后ctrl+X退出。

  Step4. 检查系统路径

  检查/usr/include目录下是否有sys目录,如果没有则执行如下命令:

  • cd /usr/include
  • sudo ln -s x86_64-linux-gnu/sys sys

  Step5. 编译LTIB

  编译LTIB本身很简单,只需要切换到LTIB的安装目录并执行如下指令:

  • ./ltib

  但编译过程会下载文件,因此速度比较慢,能节省时间的方法是将解压的安装包中pkgs文件内的各个文件(大约1G)拷贝到/opt/freescale/pkgs目录下,这样就能省掉很大一部分,只需要下载几个patch,具体操作如下:

  • cd L3.0.35_4.1.0_130816_source/ltib
  • cp * /opt/freescale/pkgs/
  • cd /opt/freescale/pkgs
  • chmod a-x *

  然后执行LTIB的编译指令即可,即:

  • ./ltib

  我将同步后的pkgs文件夹放到了百度云盘,如果遇到文件下载失败的情况可以到我的网盘下载相应的文件,然后复制到/opt/freescale/pkgs目录下即可。

当所有文件都齐备时,就可以进入如下界面:

如果能看到这个界面,LTIB就快完成了,下面来看下如何选择这些配置项。这是第一个选项界面,下面开始简单的配置:

  (1) 第一个界面

  • Platform choice (Freescale iMX reference boards)  --->

  即保持默认即可,直接保存并退出。

  (2) 第二个界面

  • Selection (imx6q)  --->

  将Selection选择为imx6q,然后保存并退出。

  (3) 第三个界面

  • board (mx6q_sabresd)  --->

  将board选择为mx6q_sabresd,然后保存并退出。

  之后就看到LTIB开始自动导出开始编译代码了。现在编译的才是我们需要的u-boot, kernel等工程,这些都是freescale的工程师维护的,所以一般不会出错,我编译的过程中没有遇到错误。

  至此,就完成了LTIB环境的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