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GSM

楼主(2015-03-27):
之前放出去20多个带GSM模块的采集器去采集数据,在一个县城的各个镇上,结果出现了有些采集器有些时间段没有数据返回,之前以为是山区信号差,然后果断把之前3dBi增益的天线换成了20dBi增益的天线,结果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所有采集器都是一批次出去而且检验合格的 ,所以我怀疑是因为丢失数据的那些采集器所处的位置有可能处在两个基站之间,出现数据丢失。请问这样的推断合理吗?或者请问还可能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吗。

网友A:
那片山区的信号强度怎么样?有多少格?

网友B:
用手机放在那个位置看看信号怎么样

网友C:
必须现场测试才好说,不能乱猜。

网友D(2015-04-30):
1、你的设备 不要加天线测试一下传导数据 2、另外你的设备壳子是铁的还是其他材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