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弱弱的问一句,经常看到的电压检测电路的精度为1mV,这里的精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3-27):
各位大侠,经常看到“电压检测电路的精度为1mV,+-1%”,这个“精度”到底是指什么我迄今都没完全搞明白,麻烦指教啊,谢谢啦!

网友A:
精度 == 误差

网友A:
:funk:又是你

网友A:
@king5555
1mV的确是你说的灵敏度,不过正负1%是精度,也就是误差

网友B:
假设有一个电压其真值为3V,当我们用一个电路/仪器去测量这个电压时会得到一个有一定误差/偏差的值。如果测量多次,将得到一组数字。我们可以将这组数字求其平均值和标准差,这两个数字反映了测量电路/仪器(准确地说是这个测量系统)的性能。

【1mV】表示读数的平均值与真值差的绝对值不会超过 1mV。对真值为3V的电压,其平均值的范围为 (2.999V~3.001V)。
【+-1%】表示读数离散性(与标准差相关)的指标。对真值为3V的电压,其读数的的范围为 (2.99V~3.01V)。

这里有一个关于精度资料供LZ参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curacy_and_precision
若看e文累,可选中文的看。

若LZ想深入了解测量及其精度的相关概念,建议LZ查阅 “测量系统” 或 “GRR” 的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有一个电压其真值为3V,当我们用一个电路/仪器去测量这个电压时会得到一个有一定误差/偏差的值。如果测 ...

非常感谢,以前都没看到过这种很具体很规范的描述。

网友C:
   KING5555说灵敏度是准确的。无论输入信号强度如何,能够识别的灵敏度1mv;如果说成误差范围,那么,就必须加前提,输入强度多大误差1mv,因为输入1v与5v的误差不同。
  用百分比就是误差范围,无论输入强度如何,误差范围1%,输入1v与5v的误差范围都乘以1%。

楼主:
引用 网友C:
KING5555说灵敏度是准确的。无论输入信号强度如何,能够识别的灵敏度1mv;如果说成误差范围,那么,就必 ...

所以说精度是相对而言的,5V和1V的精度不一样,但误差范围是一样,是绝对的?

网友C:
8楼的精度有两种含义:前者指识别精度,如果输入强度小与1mv,电路将当作1mv或者0v处理,指灵敏度;后者指识别一个信号的幅度有多大的误差,例如精度1%,识别一个2v的信号,存在+-20mv的误差范围。

网友D:
如果精度给出两个值,比如+-1mV,1%,那么一般来说它应该取最差的那个

网友E:
这个,说一天也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楼的精度有两种含义:前者指识别精度,如果输入强度小与1mv,电路将当作1mv或者0v处理,指灵敏度;后者指 ...

也就是分辨率和误差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说一天也说不清。

:D: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精度给出两个值,比如+-1mV,1%,那么一般来说它应该取最差的那个

第一个1mV不是指分辨率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个1mV不是指分辨率吗?

分辨率就不是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