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模拟量输入电路问题

楼主(2015-03-27):
DSPic33F的片子,内部ADC模块,问题如下:
1、模拟量输入,需要做隔离吗,用线性光耦还是V/F芯片。或者用运放搭射随输入算隔离吗?
2、模拟量的电压和地和单片机是相同的吗?还是要做一个模拟电源和模拟地出来。
3、模拟量的参考电压使用单片机电压还是单做的模拟电压,还是Vref(这个管脚我用了,最好不使用)。

另一个小问题,数字I/O输出驱动LEN真的不用隔离啊,不怕烧片子啊。

楼主:
求大侠指点

网友A:
是否隔离要看现场是否有强干扰,比如大电流设备的启动停止,模拟量又经过长的导线接入控制系统,有可能造成两侧地平面的的电位差,引入干扰,此时可以隔离。可以用SPI,接口AD采集,然后用ADUM1401磁耦隔离进MCU,仅供参考。感觉数字隔离比模拟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