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FN15 移植UCOSIII时钟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3-27):
时钟跑不起来

楼主:
从TWR-K60N512移植到K60FN1M0-15上

网友A:
时钟都跑步起来,那不就是失败了吗?你看看是不是什么都没弄好啊,要把所有对应的都对应好的。

网友B:
操作系统我很少用,不知道好用不,楼主说的是最新版的ucOS吧

网友B:
还有我不理解,什么叫移植,都要做什么工作?

网友:
时钟都搞不定,肯定不运行,这个我也没弄过

网友:
我觉得要弄清楚他们的差异,然后找到,修改

网友C:
楼主之前代码在TWR-K60N512上面是可以跑的吗?
K60N512和K60FN1M0还是有很多寄存器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查看你的代码,配置的寄存器是否在K60FN1M0上存在。

楼主(2015-05-11):
TWR-K60N512是官方的,可以软仿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作系统我很少用,不知道好用不,楼主说的是最新版的ucOS吧

是的。3.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之前代码在TWR-K60N512上面是可以跑的吗?
K60N512和K60FN1M0还是有很多寄存器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查 ...

直接用是不可以的,至少要换头件什么的

楼主(2015-09-21):
引用 网友A:
时钟都跑步起来,那不就是失败了吗?你看看是不是什么都没弄好啊,要把所有对应的都对应好的。 ...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150M的芯片和100M的芯片时钟硬件不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确实是的,如果考虑时钟时候在头文件里解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