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052开关所有中断的操作

楼主(2015-03-27):
我用m052替换51单片机时,因为在m052的datasheet中一直找不到关于开关所有中断(类似51的EA标志位)的描述。
所以我移植时,用一个全局变量u32INT来做暂存,用这种方法已经改了好几个产品了。

u32INT=NVIC->ICER[0];
NVIC->ICER[0] = 0xffffffff; /* disable interrupt */

NVIC->ISER[0] = u32INT;         /* enable interrupt */

今天无意中在core_cmo.h发现有下列一段代码:
static __INLINE void __enable_irq()               { __ASM volatile ("cpsie i"); }
static __INLINE void __disable_irq()              { __ASM volatile ("cpsid i"); }

m052支持这样操作吗?假如支持,datasheet中为什么会没有关于PRIMASK寄存器的描述?

网友:
PRIMASK这个你参考头文件,看看头文件怎么描述的。

网友:
我觉得最好参考例子,一般库函数包里有例子,然后按照人家的那种格式做。

网友A:
我一般好多句子都不懂的,直接是用例程改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好多句子都不懂的,直接是用例程改改。

学的详细点的话最好还是句子都懂比较好吧

网友C:
中央处理系统(central processing system)
CPS:ID,原来是中央处理系统的地址的意思。

楼主:
我最在乎的是M052是否支持这条指令。

网友D:
支持,请查阅 cmsis 头文件的 __disable_irq 函数和 __enable_irq 函数。

楼主:
头文件我知道是支持的,不过我在芯片手册上没看到相关的描述。

网友E:
一个是NVIC层的中断控制
一个是CORE-CM0层的中断控制

网友F:
static __INLINE void __enable_irq()               { __ASM volatile ("cpsie i"); }
static __INLINE void __disable_irq()              { __ASM volatile ("cpsid i"); }
这个魔法是用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