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PCM5102A的I2S接口问题

楼主(2015-03-27):
如这两张图中圆圈的两个接口,PCM5102A的接口是I2S的。CSR8670的接口是PCM的,
I2S接口只有三条线:WCLK、ADAT、BCLK
但PCM的有四条线:PCM_IN、PCM_CLK、PCM_SYNC、PCM_OUT
这两个接口能不能直接连接的?如果可以,要怎么连?
如果不可以,是不是要加什么芯片?最好有完整的原理图。。。

网友A:
从网上找到了两者的对比图, 看上去差别不是太大, 但直连却是不行的.

网友B(2018-07-31):
学习了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