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猫用的电源电压正常、但用它却不能上网,咋回事

楼主(2015-03-27):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网友A:
你确定你的猫是5v供电吗?一般猫用9v电源或者12v电源比较多

网友A:
另外,你换个电流更大的电源试试

楼主:
是原装原配、现在用的是5V 2A反而可以上网  咋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原装原配、现在用的是5V 2A反而可以上网  咋回事

1A的功率太小,带不起来

网友B:
密碼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