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为什么驱动mos管适合采用图腾柱电路?有何优点?

楼主(2015-03-27):
大家说说为什么驱动mos管适合采用图腾柱电路?有何优点?同样的目的用一个三极管也可以搞定啊,难道驱动能力强?哪边能看出来,而且mos管是电压驱动型,跟电流关系不大吧

网友A:
Design And Application Guide For High Speed MOSFET Gate Drive Circuits
TI 的应用文献SLUP169,看完你就明白了。注意里头的“High Speed”,高速开关不是指开关频率。
要高速,驱动能力就得满足管子的要求。
可以直接查阅第12页,对totem-pole电路有专门讲述。
TI链接挂掉了,贴个度娘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99ef0153fc4ffe473368abd4.html

网友B:
“而且mos管是电压驱动型,跟电流关系不大吧”
MOS管具有很大的输入电容,不仅仅是门极到源极电容,更有“密勒电容”。
要想让MOS管导通得快关断得快,对输入电容的充电放电能力就要大,也就是说,驱动电路必须具有在很短时间内流过大电流的能力,虽然平均电流很小。而很短时间内流过大电流的能力,是单支三极管的负载电阻做不到的。
当然,如果你不要求MOS管导通得快关断得快,允许慢慢来,就不必用什么推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And Application Guide For High Speed MOSFET Gate Drive Circuits
TI 的应用文献SLUP169,看完你 ...

非常感谢!

网友C(2019-10-25):
引用 网友B:
“而且mos管是电压驱动型,跟电流关系不大吧”
MOS管具有很大的输入电容,不仅仅是门极到源极电容,更有“ ...

受教了,分析的清晰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