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IR2110驱动半桥问题

楼主(2015-03-27):
请教各位大神:在用IR2110做半桥驱动的时候怎么好容易烧芯片? 驱动电路用的是该芯片的经典接法
自举电容用的是10uf

楼主:
这是驱动接法  自举电容用的是10UF

网友:
模拟地与数字地电压差大于0.4v就会炸管,建议将模拟地与数字地短接

楼主:
实际电路中是短接的

楼主:
老是有短路的现象  不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