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使用笔记 - 使用牛桥调试 MAX7219 模块

楼主(2015-03-27):
手上的牛桥 (Nu-Bridge)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只不过先前只是单纯的拿它做为 USB 对串口的转换,最近才发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好用的功能,这里说一个使用牛桥调试 MAX7219 模块的作法:

MAX7219 是一颗串行输入/输出驱动共阴极显示器的IC,单颗可驱动8位数七段带小数点的数码管或是8x8点阵LED,每一颗 MAX7219 的输出可串接更多的 MAX7219 来增加显示的内容,串行输入是使用 SPI 接口,我们将牛桥 SPI 相应的管脚连接到 MAX7219 相应的管脚,运行 NuBridge 程序后编写脚本就可以输出数据给 MAX7219,如此可以不用连接单片机就可以调试 MAX7219 内部的功能。

网上可以买到的 MAX7219 模块有2种,由于模块需要 +5V 供电因此需要先将牛桥内部决定工作电压的短路插销移到 +5V 的位置:

模块与牛桥间的连接如下:

运行程序

运行时的画面

按下 SPI脚本 按钮可以看到脚本的格式说明

我们先连接上8位数七段数码管模块,参考规格书上寄存器位址与数据说明填上脚本让数码管显示 12345678

/S 09 FF /P
/S 0A 08 /P
/S 0B 07 /P
/S 0C 01 /P
/S 0F 00 /P

/S 01 08 /P
/S 02 07 /P
/S 03 06 /P
/S 04 05 /P
/S 05 04 /P
/S 06 03 /P
/S 07 02 /P
/S 08 01 /P

MAX7219 寄存器 0A 控制显示的亮度,我们改变一下数据看看亮度变化的效果:

设定成最暗
/S 0A 00 /P

设定成最亮
/S 0A 0F /P

换上8x8点阵模块,填上脚本让模块画个框

/S 09 00 /P
/S 0A 08 /P
/S 0B 07 /P
/S 0C 01 /P
/S 0F 00 /P

/S 01 FF /P
/S 02 81 /P
/S 03 81 /P
/S 04 81 /P
/S 05 81 /P
/S 06 81 /P
/S 07 81 /P
/S 08 FF /P

画个小红人

/S 09 00 /P
/S 0A 08 /P
/S 0B 07 /P
/S 0C 01 /P
/S 0F 00 /P

/S 01 3C /P
/S 02 3C /P
/S 03 18 /P
/S 04 7E /P
/S 05 99 /P
/S 06 99 /P
/S 07 24 /P
/S 08 66 /P

很有意思的调试方式,目前网上可以买到很多模块的接口方式是使用 SPI 或是 I2C,利用牛桥可以在不用编程的情况下先行调试模块的功能真的是很方便。

牛桥使用说明书 (英文)

MAX7219 规格书:

网友:
沙发,楼主分享这个很有创意啊,我要研究一下,这个7219以前我也用过。

网友:
不过我没有控制过阵列,都是控制数码管了,我要跟楼主学习一下如何控制阵列。

网友A:
很好奇,那个阵列画图的时候是不是要先算好啊,做好点阵。

网友:
当时我搞了这个芯片,之后按照手册自己写了个代码,用的80C51,在430上也用过。用新唐的就可以不用写通信协议了,直接用SP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那个阵列画图的时候是不是要先算好啊,做好点阵。

是的,先算好要显示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先算好要显示的数据

这样看来,就是要提前规划好内容了,然后存储起来,用的时候调用。

网友:
最后一个图片的显示做的很有才。

网友B:
这个如果谁开发个通用的驱动,就好了,很方便移植。

网友B:
前提是在有SPI收发器的芯片。

网友C:
楼主,牛桥现在电路图和固件开源了吗
一看到调试器就手痒想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桥现在电路图和固件开源了吗
一看到调试器就手痒想自己做一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777554-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777554-1-1.html

看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做的非常完美啊,谢谢分享

网友B:
牛桥没有开原固件代码,但是提供固件

网友B:
根据楼主的帖子很容易就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非常完美啊,谢谢分享

谢谢,一起研究

网友D:
很好,很实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牛桥没有开原固件代码,但是提供固件

牛橋的代碼都有開放 , 你可以看一下
http://114.80.222.240/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B:
果然有开放。

网友C:
非常棒的共享,楼主擅于发现

网友D(2015-08-13):
不知楼主用牛桥调过IIC吗
根据说明,IIC 主模式是W 从机地址 数据长度 数据
问题是,若想写例如MPU6050这样内部的一个寄存器的值
I2C_WriteSingleByte(MPU6050_ADDRESS, PWR_MGMT_1, 0x00);
这样的操作,即地址里又嵌套个地址,脚本怎么写呢

网友D(2015-11-17):
引用 网友B:

win7 64位系统,在system32\drivers下已找到usbser.sys,也复制到了牛桥 inf 所在的目录下,安装驱动,还是找不到呢

网友:
MAX7219 是一颗串行输入/输出驱动共阴极显示器的IC,单颗可驱动8位数七段带小数点的数码管或是8x8点阵LED

网友:
MAX7219 的输出可串接更多的 MAX7219 来增加显示的内容,串行输入是使用 SPI 接口,我们将牛桥 SPI 相应的管脚连接到 MAX7219 相应的管脚

网友F:
MAX7219/MAX7221是一种集成化的串行输入/输出共阴极显示驱动器,它连接微处理器与8位数字的7段数字LED显示,也可以连接条线图显示器或者64个独立的LED。其上包括一个片上的B型BCD编码器、多路扫描回路,段字驱动器,而且还有一个8*8的静态RAM用来存储每一个数据。 只有一个外部寄存器用来设置各个LED的段电流。 MAX7221与SPI™、 QSPI™以及 MICROWIRE™相兼容,同时它有限制回转电流的段驱动来减少EMI(电磁干扰)。

网友F:
一个方便的四线串行接口可以联接所有通用的微处理器。 每个数据可以寻址在更新时不需要改写所有的显示。MAX7219/MAX7221同样允许用户对每一个数据选择编码或者不编码。 整个设备包含一个150μA的低功耗关闭模式,模拟和数字亮度控制,一个扫描限制寄存器允许用户显示1-8位数据,还有一个让所有LED发光的检测模式。 在应用时要求3V的操作电压或segment blink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