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t070tn92驱动

楼主(2015-03-28):
24v    |      5v         |24v
I/O    | mcu+显示    |I/O
         --------------------
        隔离            隔离
------------------------------------------------
显示部分采用at070tn92,需要2瓦多的功率,加上mcu(stm32f429zgt6)功耗及余量,需要5w的隔离dcdc,价格相当高,再加上tps61040和cat4139驱动芯片,光电源部分价格都有点恐怖了。
问题是如果用开关电源方式,直接生成需要的电压16v(加稳压二极管变10.4v) -7v  和5v 应该是比较可行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没见到这种驱动方案。
另外at070tn92上电有时序要求,但也是没见有人特意的处理过,还是我多虑了?谢谢

楼主:
boost升压 led驱动电路,电流200mA

网友A:
屏就不用啥隔离吧;
你的背光这么费电吗?200m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就不用啥隔离吧;
你的背光这么费电吗?200mA呢;

用到工业控制中的,隔离感觉好一点,其实成本也不敏感,就是觉得高频变压可行,所以咨询一下;
背光大概是9点几伏,180mA

网友B:
谢谢分享,很实在的人

网友C(2016-03-28):
我之前用过5个脚的背光芯片,很烫。不知道是不是个别现象。后来背光改用34063了,好很多。两W的隔离电源应该很多的,之前用金升阳的隔离模块,靠近40一个,6W,还是蛮贵的。不过看你都上429了,应该对成本不是很敏感。

网友D(2019-07-17):
楼主能提供下工程吗?pjzmj20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