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有关IQmath的问题,请教各位达人!!!!!!!!

楼主(2015-03-28):
遇到这样的问题,IQmath在28035 RAM在线仿真时计算正确,涉及到IQ计算的都在中断里,中断正常。但是烧写之后完全不能出中断,进中断设置GPIO口为高电平,出中断清零,结果从上电开始就显示一直为高电平。检查了下只要带一句IQmpy之类的语句都会导致中断不正常。求教各位达人!

楼主:
请教各位达人

网友A:
首先问个问题,你说的高电平是怎么得到的?是示波器还是万用表之类的?

网友A:
如果是示波器得到的,我个人觉得:你程序可能跑飞了,跑飞的原因自己继续查。多提醒一下:中服中尽量减少任务开销,当然任务简单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