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串口中断,配置串口中断NVIC就死机

楼主(2015-03-28):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用的是STM32F407的板子,板子链接: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_u=53adgq62608
只要初始化NVIC就会死机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把它注释掉就没问题。

附近,我的代码

楼主:
知道原因了,因为没有准备接收数据,虽然开启了接收中断,但我接收中断函数没有写,以为没有关系。但发现有时候会错误的进入接收中断,但没有写接收中断函数,也就是没有清除中断标志位,导致死在中断里了:lol

网友A:
楼主好可爱啊,赞一个.

网友B:
呵呵,原来如此;

网友C:
楼主,这个中断一定要全啊,这次长经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