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调速器问题

楼主(2015-03-28):
为什么吊扇无极调速器的电位器的阻值都是在470k左右呢?就没有办法设计在50k吗?谢谢

网友A:
改成50k,除如2楼所说,还要看看电位器消耗功率是否能够承受。

网友B:
都是高手啊.

千瑞科技松翰单片机一级代理,免费快速软硬件开发.
QQ : 373085897

网友C:
同意2 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