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可靠性请教

楼主(2015-03-28):
(无正文)

网友A:
nand的擦写次数或者说寿命与nand的类型(SLC或MLC)、ECC的bit数以及对应的算法有关。

比如1bit ecc和4 bit ECC的nand,采用的算法不同,1bit ecc一般采用hamming编码(纠正1bit,检测2bit错误),速度较快;4bit及以上的采用R-S或BCH算法,纠错能力强,相应地,计算量大速度也慢很多,所以有些芯片明确要求只能用1bit ecc的nand,但目前1bit的nand大多已经停产,价格也高,大于4bit ecc的nand是主流(不管是SLC还是MLC)。

个人感觉,4bit ecc的nand也可以采用hamming算法(但此时要求block 0没有坏bit或最多只有一个bit坏块,否则可能会导致无法启动,尤其是热启动会出错),唯一的后果是其寿命会缩短,可能会下降到只有正常寿命的1/4甚至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的擦写次数或者说寿命与nand的类型(SLC或MLC)、ECC的bit数以及对应的算法有关。

比如1bit ecc和4 bi ...

嗯,谢谢,明白了一些,我还担心我进行故障记录对nand进行高频率的写,会不会对寿命有很大的影响,主要担心这个

网友B:
多冗余一些容量呗,发现这个块坏了就不用它了,用下一个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