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开发环境

楼主(2015-03-28):
程序生成不了hex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65223510\QQ\WinTemp\RichOle\{YE(UQBXD_LS4ZLUG8EDU7L.png望指点

楼主:
程序在我同学的keil上可以生成hex    为什么在我的keil中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程序是分模块的

网友A:
create hex file 勾上没,对比一下keil设置有哪些不同

楼主:
勾了    但是我有两个keil4    一个中文**的用来编8位单片机    另一个用来编STM32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冲突   如果有怎么解决??

网友B:
貌似会冲突,网上搜两个keil共存的方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勾了    但是我有两个keil4    一个中文**的用来编8位单片机    另一个用来编STM32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冲 ...
程序有几个错误和警告,先解决了警告和错误,就会生成HEX

不要安装在同一个磁盘就不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