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Printf函数实现方法

楼主(2015-03-28):
今天调试了stm32f407的ADC,一切顺利,然而用串口发送ADC结果时都是16进制数,看着很不爽。于是打算用用牛B的“printf”函数,按照以前的做法,在main文件中添加了“stdio.h”,写好了“printf”函数,沏杯茶,打算边品茶边坐等结果,然而这一坐竟坐了半天也没见结果一调试发现程序停在了printf函数处,百思不得其解,百度之,得答案,不敢独享,分享如下:

STM32串口通信中使用printf发送数据配置方法(开发环境 Keil RVMDK)
标签: STM32 串口通信 printf方法 2011-06-29 23:29
在STM32串口通信程序中使用printf发送数据,非常的方便。可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总是遇到问题,常见的是硬件访真时无法进入main主函数,其实只要简单的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就说一下使用printf需要做哪些配置。

有两种配置方法:
一、对工程属性进行配置,详细步骤如下
1、首先要在你的main 文件中 包含“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头文件)。
2、在main文件中重定义<fputc>函数 如下:
// 发送数据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USART1 可以换成 USART2 等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 接收数据
int GetKey (void)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return ((int)(USART1->DR & 0x1FF));
}
这样在使用printf时就会调用自定义的fputc函数,来发送字符。
3、在工程属性的 “Target" -> "Code Generation" 选项中勾选 "Use MicroLIB"”
MicroLIB 是缺省C的备份库,关于它可以到网上查找详细资料。

至此完成配置,在工程中可以随意使用printf向串口发送数据了。

二、第二种方法是在工程中添加“Regtarge.c”文件
1、在main文件中包含 “stdio.h” 文件
2、在工程中创建一个文件保存为 Regtarge.c , 然后将其添加工程中
在文件中输入如下内容(直接复制即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t_misc.h>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extern int SendChar(int ch); // 声明外部函数,在main文件中定义
extern int GetKey(void);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Add whatever you need here
};
FILE __stdout;
FILE __stdin;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return (SendChar(ch));
}
int fgetc(FILE *f) {
return (SendChar(GetKey()));
}
void _ttywrch(int ch) {
SendChar (ch);
}
int ferror(FILE *f) { //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error
return EOF;
}
void _sys_exit(int return_code) {
label: goto label; // endless loop
}

3、在main文件中添加定义以下两个函数
int SendChar (int ch)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 USART1 可换成你程序中通信的串口
USART1->DR = (ch & 0x1FF);
return (ch);
}
int GetKey (void)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return ((int)(USART1->DR & 0x1FF));
}
至此完成配置,可以在main文件中随意使用 printf 。
===============================2======================================

1要加一个#include <stdio.h>头文件
2 在mian函数前面加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3设置串口函数USART_Configuration(void):
4在设置选项板中选择 use microlib。

网友A:
经验帖,很棒
谢谢楼主

网友B:
学习学习,最近也要搞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