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4层板 还望各位老师给点意见

楼主(2015-03-28):
感觉  还有很多不懂    就仅仅是画完了 ,  其它该注意些什么也不知道,

网友A:
请问画了多久?

楼主:
在上课 ,  有时间才画的   布局加布线  3-4天吧

网友B:
这是什么板子,为什么电源层被分割成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板子,为什么电源层被分割成这么多

其实也就 +-5v   3.3v的,  但输入为24v和AVCC的我也加入了电源层,不知道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也就 +-5v   3.3v的,  但输入为24v和AVCC的我也加入了电源层,不知道有什么影响不 ...

主要还是看用板子是干嘛的吧,还有就是板子为什么要用4层的

楼主:
就是一个监控系统,因为板子有尺寸要求,,双层布不下,,对电源要求也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看用板子是干嘛的吧,还有就是板子为什么要用4层的

就是一个监控系统,因为板子有尺寸要求,,双层布不下,,对电源要求也比较高

网友C:
看着还行
不过 我担心 这个字体 小了点 板子做出来 丝印 胡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还行
不过 我担心 这个字体 小了点 板子做出来 丝印 胡掉了

哦    因为之前 没有正式投过板   丝印一搬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C:
高度1mm  字符宽度0.1mm 再小 你得问板厂能做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度1mm  字符宽度0.1mm 再小 你得问板厂能做否?

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下

谢谢,谢谢

网友D:
还是比较好看的。

网友E:
看样子全手工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全手工画的啊?

是的啊 。:)

网友E:
呵呵,历害,不过我很想自动布线,但没有一块板子机器布得让我可以出手

网友F:
你这5V跟3.3V电源线跟地线没分割好吧,上元器件怕有短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历害,不过我很想自动布线,但没有一块板子机器布得让我可以出手
...

我觉得自动布线不好看,,并且不容易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5V跟3.3V电源线跟地线没分割好吧,上元器件怕有短路现象

你是说电源层没分割好,还是地层没分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