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LM393后接PC817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5-03-28):
要用PC817做隔离,但是输入信号由于太小,就使用LM393做了一次比较,电路如图所示,

现在的问题有信号输入进3脚,当去掉R33,则LM393的1脚输出5V(LM393应该是正常工作的),接上R33时不管R33阻值多少,PC817输入端总是在1.17v左右,R33用300欧的电阻,1脚电压大概2.3v左右,但是输出没有电压,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A:
1.17v应该是pc817导通压降

网友B:
LM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吧,这个引脚通过一个电阻要上拉到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7v应该是pc817导通压降

恩,问题已经解决,板子是没有问题的,一时间脑子短路,以为出了问题:(,压力过大了

网友C:
不是太懂这个电路图的原理,但是还是帮你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