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dxl345测量倾角?

楼主(2015-03-28):
最近在研究ADXL345倾角测量,加速度数据已经读出,但不知道如何把加速度数据转换为3个轴倾角数据?
网上的资料我查了不少,但都没有理解。请高手指点三轴倾角测量方法?

网友A:
哥哥 你可以查看datasheet哦 ,上面有测量方法呢

楼主:
问题是想0~360度输出,什么时候+180,什么时候-180?

网友B:
用向量去计算就知道怎么是正怎么是负了,不行哪几个相关数学题出来看看

网友C:
ADXL345BCCZ  4.5 原装现货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ABS

18B20温度传感器特价销售
爱普生RX8025SA RX8025T/UC RX8025T/UB IC电表时钟芯片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 169 249 449 1611 5438 5438AIPZR  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021 022 023 040 120 310 320 330 340 35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