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这样使用

楼主(2015-03-28):
CYUSB3014上DMA接口可以用于多种传输接口吗,比如现在GPIF SLAVE FIFO用DMA传输,UART和SPI也用DMA传输。

网友A:
如果使用16位的GPIF,和UART,SPI一起通过DMA传输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如果是32位的话,可能要考虑GPIO引脚是否和UART或者SPI的引脚相同时使用有冲突,看看datasheet上的table 7的pin description部分。

网友B:
楼上正解,32bit的时候主要是SPI接口会与GPIF的借口冲突,但是32bit与SPI接口共存的问题,cypress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可到cypress官网查看资料,SDK开发包里面貌似也有sample的

楼主:
哦,那我就知道啦,多谢大家

楼主:
结贴了,周末愉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