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使用过SC16C550B扩展串口的,为什么我的只能收数据不能发数据?

楼主(2015-03-28):
我用的DSP 5509a通过CPLD来控制SC16C550B.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仪器能收到PC串口发来的数据;而仪器发送数据总不成功。
初始化段:
        LCR = 0x80;
        DLL = 0x18;
        DLM = 0x00;
        LCR = 0x03;
        FCR = 0x01;
        MCR = 0x20;
        IER = 0x00;
寄存器的写设置通过读寄存器验证是正确的。而且收数据也没问题。
下面是发送数据到PC段:
for(i = 0; i < 8 ; i++)
{
    do
    {
            uWork = LSR;
    } while ( (uWork&0x40) != 0x40 );
    THR= 0x55;
}
执行完第一次THR = 0x55后,uWork的值总是0,也就是FIFO总不是为空,发不出去。

网友A:
楼主,小弟遇到的问题是发送的数据接收不到,怀疑是串口助手的问题,我用的是TMS320F2812,请问你用的是哪款串口助手啊

楼主:
我的不是串口调试工具的问题的了。我怀疑是SC16C550B的问题。有空整片TI的16c550来试试。感觉DSP 5509A AWE与sc16c550B iow的active宽度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