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堆栈设置

楼主(2015-03-28):
1.堆和栈大小

定义大小在startup_stm32f2xx.s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2.堆和栈位置

通过MAP文件可知

HEAP                                     0x200106f8   Section      512  startup_stm32f2xx.o(HEAP)
STACK                                    0x200108f8   Section     1024  startup_stm32f2xx.o(STACK)

__heap_base                              0x200106f8   Data           0  startup_stm32f2xx.o(HEAP)
__heap_limit                             0x200108f8   Data           0  startup_stm32f2xx.o(HEAP)
__initial_sp                             0x20010cf8   Data           0  startup_stm32f2xx.o(STACK)

显然 Cortex-m3资料可知:__initial_sp是堆栈指针,它就是FLASH的0x8000000地址前面4个字节(它根据堆栈大小,由编译器自动生成)

显然堆和栈是相邻的。

3.堆和栈空间分配

栈:向低地址扩展

堆:向高地址扩展

显然如果依次定义变量

先定义的栈变量的内存地址比后定义的栈变量的内存地址要大

先定义的堆变量的内存地址比后定义的堆变量的内存地址要小

4.堆和栈变量

栈:临时变量,退出该作用域就会自动释放

堆:malloc变量,通过free函数释放

另外:堆栈溢出,编译不会提示,需要注意

网友A:
堆栈溢出,编译不会提示,需要注意

网友B:
确实是,我去年用stm32写ucos的时候,堆栈老溢出,费了不少时间,还不提示
现在非常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