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学习——uCGUI移植

楼主(2015-03-28):
以下内容大多是网上资源,我只做一些修改和结合,为的是能够方便更多的和我一样的菜鸟们搞懂GUI的移植。
                                                                                                    ----kxr
第一部分:在UCGUI移植之前
在移植之前,首先要了解在网上下的UCGUI 3.98源码的文件结构是。
UCGUI 3.98源码中有三个文件夹:
1)“tool文件夹”是用来使用一些uCgui的上位机程序,基本都是字体和模板查看之类的.
2)“sample文件夹”下面是已经别人帮你写好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像跟操作系统有关的GUI_X或者一些模板(后面我们会用到的自己定义的Demo),或者是gui配置.后面再一一详细叙说这个文件夹的功能.
3)“Start文件夹”里面,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文件夹.里面就包含了uCGUI的源代码,uCGUI的作者把源代码放进vc里面进行编译了(当然,这是用标准C语言写的程序,所以我们可以放在任何C语言平台下编译而不会担心兼容性问题,这个uCGUI在这方面做的算是完美了),所以,我们可以在vc平台下写界面,然后再把代码拷进我们的下位机编译器进行编译,这样子效率就会非常高了。
Start文件夹”目录内容:

Config,配置文件;
GUI/AntiAlias,抗锯齿支持;
GUI/ConvertMono,用于B/W(黑白两色)及灰度显示的色彩转换程序;
GUI/ConvertColor,用于彩色显示的色彩转换的程序;
GUI/Core µC/GUI,内核文件;
GUI/Font,字体文件;
GUI/LCDDriver,LCD 驱动;
GUI/Mendev,存储器件支持;
GUI/Touch,触摸屏支持;
GUI/Widget,视窗控件库;
GUI/WM,视窗管理器;

移植uC/GUI主要集中在修改三个头文件和两个C文件:
三个头文件都在\Config下,分别是GUICon.h ,GUITouchConf.h,LCDConf.h ;
两个C文件一个是GUI_X.C(Sample\GUI_X.C),另外一个在GUI\LCDDriver目录下(LCDWin.c)。
第二部分:修改配置文件GUICon.h ,GUITouchConf.h,LCDConf.h
在“Start文件夹”里有两个文件夹里的内容,使我们移植所关心的。一个是CONFIG  ,   另一个是\GUI\LCDDriver。

在CONFIG文件夹中有三个.h文件,GUIConf.h、
CONFIG:
  配置LCDConf.h文件如下:
         #ifndef LCDCONF_H
#define LCDCONF_H
#define LCD_XSIZE           (160)    //配置TFT的水平分辨率
#define LCD_YSIZE           (128)    //配置TFT的垂直分辨率
#define LCD_CONTROLLER      (54124) //TFT控制器的名称
#define LCD_BITSPERPIXEL    (16)     //每个像素的位数
#define LCD_FIXEDPALETTE    (565)    //调色板格式
#define LCD_SWAP_RB         (0)      //红蓝反色交换
#define LCD_INIT_CONTROLLER()    TFT_Init() ;         //此处需要定义的是你的TFT初始化函数
         #endif /* LCDCONF_H */

配置GUIConf.h文件如下:
         #ifndef GUICONF_H
         #define GUICONF_H

#define GUI_OS                  (1)   //多任务
#define GUI_SUPPORT_TOUCH       (0)   //触摸
                      #define GUI_SUPPORT_UNICODE     (1)   //Unicode支持
#define GUI_DEFAULT_FONT         &GUI_Font6x8   //GUI默认字体
#define GUI_ALLOC_SIZE           5000   //动态内存的大小
#define GUI_WINSUPPORT           1   //窗口控件支持
#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1   //支持内存设备
#define GUI_SUPPORT_AA           1   /* Anti aliasing available */

         #endif   /* Avoid multiple inclusion */
配置GUITouchConf.h文件如下:
#ifndef __GUITOUCH_CONF_H
#define __GUITOUCH_CONF_H
#define GUI_TOUCH_SWAP_XY       0
#define GUI_TOUCH_MIRROR_X      0
#define GUI_TOUCH_MIRROR_Y      0
#define GUI_TOUCH_AD_LEFT       3601
#define GUI_TOUCH_AD_RIGHT      393
#define GUI_TOUCH_AD_TOP        273
#define GUI_TOUCH_AD_BOTTOM     3671
#endif /* GUITOUCH_CONF_H */

楼主:
第三部分:修改LCDWin.c
LCDDriver这个文件夹中一共有三个文件分别是:LCDWin、LCDNull.c、LCDDummy.c 。
在LCD的最基本操作就是在某一个坐标上画点,其他的操作都是画点操作延伸出来的。必须要把画点这个函数连接到uC/GUI的代码里面。连接的函数就在LCDDriver下,我选用LCDWin.c(还有两个文件是LCDNULL.c和LCDDUMMY.c,这三个文件选一个作为驱动程序就可以,都是些模板)
修改这个文件的时候要注意,首先要屏蔽掉第一行的条件编译语句 #if defined(WIN32) && !defined(LCD_SIMCONTROLLER) 和文件的最后一行的#endif  顺便把#endif头上的#else 也干掉。这个文件是针对PC仿真的,不注释掉这几个地方,整个文件都不会被编译的。

分别根据自己的硬件板重写如下函数:
void LCD_L0_DrawPixel(int x, int y)
void LCD_L0_DrawHLine(int x0, int y,  int x1)
void LCD_L0_DrawVLine(int x, int y0,  int y1)
void LCD_L0_FillRect(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void LCD_L0_DrawBitmap(int x0, int y0,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BitsPerPixel,
                       int BytesPerLine,
                       const U8* pData, int Diff,
                       const LCD_PIXELINDEX* pTrans)
void LCD_L0_SetOrg(int x, int y)
int  LCD_GetErrStat(void)
void LCD_ClrErrStat(void)
int  LCD_GetErrCnt (void)
void LCD_Off(void) {}
void LCD_On(void) {}
int  LCD_L0_Init(void)
int  LCD_L0_CheckInit(void)
void LCD_L0_ReInit(void)
unsigned LCD_L0_GetPixelIndex(int x, int y)
void LCD_L0_XorPixel(int x, int y)
void LCD_L0_SetPixelIndex(int x, int y, int ColorIndex)
void * LCD_L0_GetDevFunc(int Index)

说明:有的函数可以不用修改,可以用它软件的实现,有的则要重写,有的则可以直接返回0,完全有你个人的硬件板所决定。

5、修改GUI_X.C(Sample\GUI_X.C)文件,这主要是系统级的函数。
在GUI_X这个文件夹下有3个GUI_X*文件。分别为:GUI_X.c、GUI_X_embOS.c、GUI_X_ucOS.c这3个文件分别对应无操作系统、embOS和ucOS。
分别根据自己的硬件板重写如下函数:
void GUI_X_Init(void)
void GUI_X_InitOS()
void GUI_X_Unlock()
void GUI_X_Lock()
int GUI_X_GetTime(void)
void GUI_X_Delay(int ms)
int GUI_X_GetTaskID()
void GUI_X_ExecIdle(void)
void GUI_X_UpdateScreen()
void GUI_X_Log     (const char *s) { GUI_USE_PARA(s); }
void GUI_X_Warn    (const char *s) { GUI_USE_PARA(s); }
void GUI_X_ErrorOut(const char *s) { GUI_USE_PARA(s); }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三部分:修改LCDWin.cLCDDriver这个文件夹中一共有三个文件分别是:LCDWin、LCDNull.c、LCDDummy.c 。在L ...

说明:有的函数可以不用修改,可以用它软件的实现,有的则要重写,有的则可以直接返回0,完全有你个人的系统所决定。

网友A:
有的函数可以不用修改,可以用它软件的实现

网友B:
移植uC/GUI主要集中在修改三个头文件和两个C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三部分:修改LCDWin.cLCDDriver这个文件夹中一共有三个文件分别是:LCDWin、LCDNull.c、LCDDummy.c 。在L ...

谢谢楼主的分享
想让楼主给讲一下,如何将程序写的稳定呢
程序写完该如何测试呢

网友D:
我也是刚刚接触这个例程,楼上提的这个问题很关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