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帮我设计ISD1730-LCD1602的主程序

楼主(2015-03-28):
路过的大神帮我看看以下程序   体谅一下我只有3分而已
帮我设计main()主程序的内容:(1)按S1录音,同时LCD1602显示录音中的字样;(2)按 S2放音,同时lcd1602显示放音字样;(3)按一下S3擦除一段录音,按住3秒全部擦除录音;按S4是选段
#include<reg51.h>
#include <sound.h>
#include <ISD1700.h>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ISD1700_PU          0x01
#define ISD1700_STOP        0X02
#define ISD1700_REST        0x03
#define ISD1700_CLR_INT     0x04
#define ISD1700_RD_STAUS    0x05
#define ISD1700_RD_PLAY_PTR 0x06
#define ISD1700_PD          0x07
#define ISD1700_RD_REC_PTR  0x08
#define ISD1700_DEVID       0x09
#define ISD1700_PLAY        0x40
#define ISD1700_REC         0x41
#define ISD1700_ERASE       0x42
#define ISD1700_G_ERASE     0x43
#define ISD1700_RD_APC      0x44
#define ISD1700_WR_APC1     0x45
#define ISD1700_WR_APC2     0x65
#define ISD1700_WR_NVCFG    0x46
#define ISD1700_LD_NVCFG    0x47
#define ISD1700_FWD         0x48
#define ISD1700_CHK_MEM     0x49
#define ISD1700_EXTCLK      0x4A
#define ISD1700_SET_PLAY    0x80
#define ISD1700_SET_REC     0x81
#define ISD1700_SET_ERASE   0x82
#define NULL                0x00
#define ISD_LED             0x10

uc code table[]="HUAN YING SHI YON";
uc code table1[]="KU YING ZHONG";
uc code table2[]="FEN YING ZHONG";
sbit s1=P1^4;
sbit s2=P1^4;
sbit s3=P1^5;
sbit s4=P1^6;
sbit EN=P3^5;
sbit RW=P3^1;
sbit RS=P3^0;

uc RunLedTime;
bit play标志寄存器;
bit  re_fig;
sbit ISD_SS=P1^0;
sbit ISD_SCLK=P1^1;
sbit ISD_MOSI=P1^2;
sbit ISD_MISO=P1^3;
uc data ISD_COMM_RAM[7];
uc data ISD_COMM_RAM_C[7];
uc data *isd_comm_ptr;
uc data *back_data_ptr;
void isd1700_par2_comm(uc comm_par, ui data_par);
void isd1700_Npar_comm(uc comm_par,comm_byte_count); //no parameter comm
void isd1700_7byte_comm(uc comm_par, ui star_addr, ui end_addr);
void  spi_pu (void);
void  spi_stop (void);
void  spi_Rest ( void );
void  spi_CLR_INT(void);
void  spi_RD_STAUS(void);
void  spi_RD_play_ptr(void);
void  spi_pd(void);
void  spi_RD_rec_ptr(void);
void  spi_devid(void);
void  spi_play(void);
void  spi_rec (void);
void  spi_erase (void);
void  spi_G_ERASE (void);
void  spi_rd_apc(void);
void  spi_wr_apc1 (void);
void  spi_wr_apc2 (void);
void  spi_wr_nvcfg (void);
void  spi_ld_nvcfg (void);
void  spi_fwd (void);
void  spi_chk_mem(void);
void  spi_CurrRowAddr(void);
void  seril_back_sate(uc byte_number);
void  spi_set_opt(uc spi_set_comm);
void  rest_isd_comm_ptr(void);
void  initISD(void);

uc num;
void delay(ui z)
{ ui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 (uc com)
{ delay(15);
RS=0;
P2=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a(uc date)
{  RS =1;
P2=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
{  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0x10);
   for(num=0;num<17;num++)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20);  }
}
//SPI接口函数
uc T_R_comm_byte( uc comm_data )
      {
         uc bit_nuber;
                 uc temp;
                 bit_nuber=0;
                 temp=0;
                 do{
                     ISD_SCLK=0;
             delay(1);
                     if((comm_data>>bit_nuber&0x01)!=0)
                {ISD_MOSI=1;}
             else
                            {ISD_MOSI=0;}
             if(ISD_MISO)
                           {temp=(temp>>1)|0x80;}
             else
                           {temp=temp>>1;}
             ISD_SCLK=1;
             delay(1);

                        }while(++bit_nuber<=7);
         ISD_MOSI=0;
                  return (temp);
          }
          //设置函数
void  spi_set_opt(uc spi_set_comm)
      {
              ui  start_addr,end_addr;
          RI=0;
                  while(!RI);
          start_addr=SBUF;
                  start_addr=start_addr<<8;
                  RI=0;
          while(!RI);
          start_addr|=SBUF;
              RI=0;

                  while(!RI);
          end_addr=SBUF;
                  end_addr=start_addr<<8;
                  RI=0;
          while(!RI);
          end_addr|=SBUF;
                  RI=0;

          ISD_SS=0;
          isd1700_7byte_comm(spi_set_comm, start_addr, end_addr);
          ISD_SS=1;
               }

//器件上电
void  spi_pu (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PU,2);
                 ISD_SS=1;
      }

//器件停止
void  spi_stop (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STOP,2);
                 ISD_SS=1;
         ISD_COMM_RAM_C[0]=ISD1700_STOP ;
         seril_back_sate(1);
      }
//器件复位
void  spi_Rest (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REST,2);
                 ISD_SS=1;
           }

//清楚EOM标志
void  spi_CLR_INT(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CLR_INT,2);
                    ISD_SS=1;
             }

//器件状态
void  spi_RD_STAUS(void)
      {     uc i;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RD_STAUS,3);
                    ISD_SS=1;
            i=ISD_COMM_RAM_C[1];
                        //j=ISD_COMM_RAM_C[2];
            ISD_COMM_RAM_C[1]=ISD_COMM_RAM_C[0];
            ISD_COMM_RAM_C[0]=i;
            seril_back_sate(3);
       }

//当前地址
void  spi_CurrRowAddr(void)
       {    uc i;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RD_STAUS,3);
                    ISD_SS=1;
                        i=ISD_COMM_RAM_C[1];
            ISD_COMM_RAM_C[1]=ISD_COMM_RAM_C[0]>>5|ISD_COMM_RAM_C[1]<<3;
            ISD_COMM_RAM_C[0]= i >>5;
            seril_back_sate(3);
           }

//读播放地址
void  spi_RD_play_ptr(void)
       {    uc i;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RD_PLAY_PTR,4);
                    ISD_SS=1;
                        i=ISD_COMM_RAM_C[3]&0x03;
            ISD_COMM_RAM_C[3]=ISD_COMM_RAM_C[2];
                        ISD_COMM_RAM_C[2]=i;
                        seril_back_sate(4);
           }

//器件掉电
void  spi_pd(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PD,2);
                        ISD_SS=1;
           }

//读录音地址
void  spi_RD_rec_ptr(void)
       {    uc i;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RD_REC_PTR,4);
                    ISD_SS=1;
                        i=ISD_COMM_RAM_C[3]&0x03;
            ISD_COMM_RAM_C[3]=ISD_COMM_RAM_C[2];
                        ISD_COMM_RAM_C[2]=i;
                        seril_back_sate(4);
           }

//器件ID
void  spi_devid(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DEVID,3);
                    ISD_SS=1;
            ISD_COMM_RAM_C[2]=ISD_COMM_RAM_C[2]&0xf8;
                        seril_back_sate(3);
       }

//播放当前
void  spi_play(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PLAY|ISD_LED,2);
                    ISD_SS=1;
         }

//开始录音
void  spi_rec (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REC|ISD_LED,2);
                    ISD_SS=1;
            ISD_COMM_RAM_C[0]=ISD1700_REC ;
            seril_back_sate(1);
           }

//擦除当前
void  spi_erase (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ERASE|ISD_LED,2);
                    ISD_SS=1;
           }

//擦除全部
void  spi_G_ERASE (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G_ERASE|ISD_LED,2);
                    ISD_SS=1;
           }

//返回状态寄存器信息
void  spi_rd_apc(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RD_APC,4);
                    ISD_SS=1;
                        seril_back_sate(4);
       }

//写寄存器
void  spi_wr_apc1 (void)
      {
      }
void  spi_wr_apc2 (void)
      {
             ISD_SS=0;
             isd1700_par2_comm(ISD1700_WR_APC2, 0x0400);
             ISD_SS=1;
      }

//将APC内容写入NVCFG
void  spi_wr_nvcfg (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WR_NVCFG,2);
                    ISD_SS=1;
          }

////将NVCFG内容写入APC
void  spi_ld_nvcfg (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LD_NVCFG ,2);
                    ISD_SS=1;
      }

//下一段
void  spi_fwd (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FWD,2);
                    ISD_SS=1;
                }

//检查环状存储体
void  spi_chk_mem(void)
        {
                    ISD_SS=0;
            isd1700_Npar_comm(ISD1700_CHK_MEM,2);
                    ISD_SS=1;
                }

//状态返回
void  seril_back_sate(uc byte_number)
        {
                  uc sate_temp;
          rest_isd_comm_ptr();
                  sate_temp=0;
                  do{
                        SBUF=*back_data_ptr++;
                        while(!TI);
                            TI=0;
                         }while(++sate_temp<byte_number);
                }

//复位
void rest_isd_comm_ptr(void)
        {
             isd_comm_ptr=ISD_COMM_RAM;
         back_data_ptr=ISD_COMM_RAM_C;
        }

//无参数命令
void isd1700_Npar_comm (uc comm_par,comm_byte_count)
       {
             uc i;
                 i=0;
                 ISD_COMM_RAM[0]=comm_par;
                 isd_comm_ptr=&ISD_COMM_RAM[1];
                 do{
                     *isd_comm_ptr++=NULL;
                    }while(++i<comm_byte_count-1);

                 rest_isd_comm_ptr();
         i=0;
         do{
             *back_data_ptr++=T_R_comm_byte(*isd_comm_ptr++);
             i++;
           }while(i<comm_byte_count);
            }
//2个字节命令
void isd1700_par2_comm(uc comm_par, ui data_par)
        {
         uc i;
             ISD_COMM_RAM[0]=comm_par;
         ISD_COMM_RAM[1]=data_par;
         ISD_COMM_RAM[2]=data_par>>8;
         rest_isd_comm_ptr();
         i=0;
         do{
             *back_data_ptr++=T_R_comm_byte(*isd_comm_ptr++);
             i++;
           }while(i<3);
        }

//7个字节命令
void isd1700_7byte_comm(uc comm_par, ui star_addr, ui end_addr)
       {
         uc i;
             ISD_COMM_RAM[0]=comm_par;
                 ISD_COMM_RAM[1]=NULL;
                 ISD_COMM_RAM[2]=star_addr;
         ISD_COMM_RAM[3]=star_addr>>8;
         ISD_COMM_RAM[4]=end_addr;
         ISD_COMM_RAM[5]=end_addr>>8;
         ISD_COMM_RAM[6]=NULL;
         rest_isd_comm_ptr();
         i=0;
         do{
             *back_data_ptr++=T_R_comm_byte(*isd_comm_ptr++);
             i++;
           }while(i<=7);
       }
  //串口通信接口函数
void  comm_sate(void)
{
  uc sate_temp;
  ui apc_temp;
  if(RI)
{ sate_temp=SBUF;
  if(sate_temp==0x09)
    { spi_devid();}
  if(sate_temp==0x44)
        {spi_rd_apc();}
  if(sate_temp==0x40)
        {spi_play();}
  if(sate_temp==0x04)
        {spi_CLR_INT();}
  if(sate_temp==0x05)
    {spi_RD_STAUS();}
  if(sate_temp==0x43)
        { spi_G_ERASE();}
  if(sate_temp==0x01)
    { spi_pu ();}
  if(sate_temp==0x02)
    { spi_stop();}
  if(sate_temp==0x03)
    { spi_Rest ();}
  if(sate_temp==0x06)
   {spi_RD_play_ptr();}
  if(sate_temp==0x07)
    {spi_pd();}
  if(sate_temp==0x08)
    { spi_RD_rec_ptr();}
  if(sate_temp==0x41)
    { spi_rec();}
  if(sate_temp==0x42)
    { spi_erase();}
   if(sate_temp==0x45)
        {spi_wr_apc1 ();}
   if(sate_temp==0x65)
         { spi_wr_apc2 ();}
   if(sate_temp==0x46)
         { spi_wr_nvcfg ();}
   if(sate_temp==0x47)
         { spi_ld_nvcfg ();}
   if(sate_temp==0x48)
         { spi_fwd ();}
   if(sate_temp==0x49)
     { spi_chk_mem();}
   if(sate_temp==0x60)
     { spi_CurrRowAddr();}
   if(sate_temp==0x80)
         {
        spi_set_opt(ISD1700_SET_PLAY|ISD_LED);
                //spi_set_opt(ISD1700_SET_PLAY);
         }
   if(sate_temp==0x81)
        {
         spi_set_opt(ISD1700_SET_REC|ISD_LED);
        //spi_set_opt(ISD1700_SET_REC);
     ISD_COMM_RAM_C[0]=ISD1700_SET_REC ;
     seril_back_sate(1);
    }
        if(sate_temp==0x82)
        {
         spi_set_opt(ISD1700_SET_ERASE|ISD_LED);
        //spi_set_opt(ISD1700_SET_ERASE);
        }
    if(sate_temp==ISD1700_WR_APC2)
                  {
                             RI=0;
                          while(!RI);
              apc_temp=SBUF;
                          apc_temp=apc_temp<<8;
                          RI=0;
              while(!RI);
              apc_temp|=SBUF;
                          RI=0;
              ISD_SS=0;
              isd1700_par2_comm(ISD1700_WR_APC2,apc_temp);
              ISD_SS=1;
           }
          RI=0;
                  }
                if(re_fig)
                  {
                    rest_isd_comm_ptr();
                        sate_temp=0;
                        do{
                        SBUF=*back_data_ptr++;
                        while(!TI);
                            TI=0;
                           }while(++sate_temp<=2);
            re_fig=0;
                  }
           }
void  initISD(void)
{
    TMOD=0x21;
    SCON=0x50;
        TL0=0x00;        //25ms
    TH0=0x70;   //25ms
        TH1=0xE8;
    TL1=0xE8;   //12M/1200bit/s/E6  11.0592M/E8
        ET0=1;
        EA=1;
        TR0=1;
        TR1=1;
        IT0 = 0;
        EX0 = 1;
        spi_pu();
        P3 = 0xff;
        RunLedTime = 25;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play标志寄存器 = 1;  //播放标志位置1,允许播放
}

void tim0_sever(void) interrupt 1
{
        TL0=0x00;
    TH0=0x70;                                          //重新赋初值
        if(RunLedTime != 0)
        {
                if( --RunLedTime == 0)
        {

            RunLedTime = 25;
                }
        }
}

void main()
{    init();
     initISD();
  if(s1==1)
   { delay(5);
   if(s1==1)
   { for(num=0;num<13;num++)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spi_play();
   }
   while(!s1);
   delay(5);
   while(!s1);
   }
         if(s2==0)
   { delay(5);
   if(s2==0)
   { for(num=0;num<14;num++)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20);
         }

   }
   while(!s2);
   delay(5);
   while(!s2);
   }
           else
         { for(num=0;num<17;num++)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20);
         }
         }

                     while (1);

}

D:\Altium Designer14.3.15\新建文件夹\新建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