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us与485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5-03-29):
本人学生,想做一个Mbus转485的转化器,了解到Mbus的协议中逻辑1是用36V电压表示,逻辑0是24V电压。想请教一下工业上是通过什么来判断这两个电压的,现在想到的只是电压比较器,工业上的转换器应该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吧。想的是36V可以判断后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就可以实现转换吧。能有现成的电路图的话,更要感谢各位了。

网友A:
比较器当然可以用,也有专用的接口芯片,去TI的官网选型。

网友B(2015-05-26):
看你做过MBUS,我们有一个MBUS项目,有兴趣吗?QQ:2354394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