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us与485转换问题,电平转换

楼主(2015-03-29):
本人学生,想做一个Mbus转485的转化器,了解到Mbus的协议中逻辑1是用36V电压表示,逻辑0是24V电压。想请教一下工业上是通过什么来判断这两个电压的,现在想到的只是电压比较器,工业上的转换器应该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吧。想的是36V可以判断后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就可以实现转换吧。能有现成的电路图的话,更要感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两种接口不能看做简单的信号电平的区别。Mbus转485,Mbus是主机还是从机?中间都需要单片机做桥接的。

网友B:
楼主没有认真读MBUS协议,下行数据用的不是绝对电平,是电平差,更难的是上行数据用的是电流差而非电压信号,考虑上行信号如何转换才是你的问题。

网友C(2015-05-26):
看你做过MBUS,我们有一个MBUS项目,有兴趣吗?QQ:2354394275

网友D:
MODBUS是OSI模型第7层上的应用层报文传输协议。其实就是一个请求/应答协议.关电平转换物理层什么事?
ModBus与电压差、电流差有何相干?

网友E:
是MBUS 非MODBUS

感谢提醒。

网友F:
引用 网友D:
MODBUS是OSI模型第7层上的应用层报文传输协议。其实就是一个请求/应答协议.关电平转换物理层什么事?
ModBu ...

MUBS不是MODBUS噢,呵呵

又学习了仪表总线(meter bus,M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