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热丝为什么要绕成圈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3-29):
热丝盘绕起来是为了减小占用的体积,提高发热功率密度。热丝拉成直线,在同样的电流之下很可能看不到发红,是黑色的。黑色说明温度较低。
这么几圈,电感量很小,在工频之下感抗可以忽略。

“我该怎么计算绕的圈数和绕的截面积?”
这要看散热条件而定。例如加热管,热丝周围是石英砂,散热好,同样电流之下热丝截面积就小一些。

网友B:
楼梯设计多半是旋转上升的,一般走着也不会特别感到头晕~~~

其实是考虑空间因素而已(包括具体加热区域)。至于“电抗”,加热一般不会用特别高的频率,所以可以忽略。

具体“绕的圈数和绕的截面积”,如上所说那是加热器设计的“空间因素”,与你的电设计没有太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丝盘绕起来是为了减小占用的体积,提高发热功率密度。热丝拉成直线,在同样的电流之下很可能看不到发红, ...

就是说功率其实和截面积什么的没有关系,只要阻值满足功率要求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功率其实和截面积什么的没有关系,只要阻值满足功率要求就行了! ...

怎么能说“功率其实和截面积什么的没有关系”呢?
要满足功率要求,当然首先阻值要满足要求。但热丝截面积不能太小,否则会因散热不足而温度过高,将会烧毁。截面积过大则成本升高,甚至可能因体积过大而放不下。
截面积确定后,根据材料电阻率,决定热丝长度。

网友C:
电热丝一般都是阻性的负载,额定电压下计算电阻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说“功率其实和截面积什么的没有关系”呢?
要满足功率要求,当然首先阻值要满足要求。但热丝截面 ...

谢谢

网友D:
为什么白炽灯丝要绕成“双螺旋”形

网友E:
和功率,加热面积有关;
还有空间;

要是拉成直线就没地方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白炽灯丝要绕成“双螺旋”形

对初学者有的时候真不能说那么多。
要是说“双螺旋”,很可能就会引起像是“双螺旋是怎么做出来的”这样的问题。
容易使提问者的问题发散,原来的问题反而忘记了,找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初学者有的时候真不能说那么多。
要是说“双螺旋”,很可能就会引起像是“双螺旋是怎么做出来的”这样 ...

呵呵,俺就是强调:如何把長电阻丝做成集中几何尺寸的实物
再引出:为什么要用细长电阻丝?
继续往下引……
如此,科学就普及了,思考问题的方法也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呵呵,俺就是强调:如何把長电阻丝做成集中几何尺寸的实物
再引出:为什么要用细长电阻丝?
继续往下引… ...

赞赏“思考问题的方法”这句。
要引出电阻丝粗细长短的考虑,应该让楼主观察一下汽车灯泡。
同样功率的家用灯泡(220V)和汽车灯泡(12V)比较,汽车灯泡的灯丝粗得多也短得多。
如果汽车灯泡不容易找到,看看12V的溴钨灯。
不过,楼主可能没有关心过这些事情。

网友F:
“抓主要矛盾”

网友D:
"要做一个三相380V 6KW的加热器,该怎么计算绕的圈数和绕的截面积?"
——完完全全超出了电工职能

网友G:
知道功率,就可以算出电阻值。
但是光电阻值算出来了,还不够。因为我们做电路的都知道,电阻还分不同的功率,最直观的区别就是大小不同,一般来说,外形的大小直接决定了电阻的功率。
电热丝也是一样,相同阻值的电热丝,可以用又细又短的,可可以用又粗又长的。电阻值一样,发热功率也一样(先不考虑温度对电阻率的影响)
但是相同的功率,分布在不同的面积上,效果不同,一个40W的功率,分布在灯丝那么大的面积上,灯丝就是2000度。如果分布在电烙铁头那么大的面积上,就是400多度,如果分布在电热毯那么大的面积上,就是40多度。
所以,电阻丝的选择,还要看你最终希望电阻丝工作的温度来定。

网友H:
减小占用的体积,提高发热功率密度。

网友I:
目的是尽可能增大散热面积。

网友J:
楼主很会思考

网友K:
思辨推动进步。
加热丝为啥做成螺旋型,已经有很多人给出答案。
螺旋型的加热丝除了上述优点,也有一些缺陷,如无法与被加热体的形状相拟合(较小空间下),表面积很大容易与介质(空气等)发生氧化反应或是产生不同的应力。
也确实存在着非螺旋型结构的加热体,比如汽车后档玻璃的防雾加热器;一般的电热毯使用电阻丝,而高级电热毯使用低温电阻膜,这样即便发生漏电也不会影响生命安全;我们用的白光烙铁头中的加热体是电阻膜(另外一种说法是使用陶瓷加热体)。

网友L:
周长长度一样的情况下,圆的面积最大。

网友M: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为了加工方便。后一个问题根据功率,求得电阻,再考虑体积和安装,选材料怎么绕。

楼主:
谢谢各位 学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