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如何设计低功耗程序

楼主(2015-03-29):
各位大侠和飞思卡尔技术支持团队,我在设计一个由电池供电的低功耗设备时遇到困难。这个设备线路板很小,放在小盒子里。它需要完成的功能如下:

1)用传感器定期测量有无特定物体经过。有物体经过时就从某个IO脚输出高电平2ms,没有物体经过则输出低电平。
2)KL02与传感器之间通过SPI进行通讯。
3)检测有无特定物体的传感器会自动启动测量。然后KL02单片机每10ms读取一次测量结果。即每次KL02只是通过SPI接口从传感器中读取数值。
4)当KL02从传感器中读取的数值大于A时,就从某个IO脚输出高电平2ms,否则保持低电平不变。

请教大侠和飞思卡尔技术支持团队,面对上述情况,我应该如何设计最省电。

网友A:
触发进入低功耗指令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
触发进入低功耗指令进入低功耗模式

谢谢 vigous1。
因为是英文,我看不太清楚。KL02低功耗模式有几种模式,
不知道在什么模式下,可以由它自己的定时器定时中断唤醒。

网友B:
有物体经过时就从某个IO脚输出低电平2ms,没有物体经过则输出高电平

网友:
低功耗主要通过时分休眠技术实现

网友:
把时间划分成无数时间片

网友:
只在需要工作的时间片启动系统

网友:
让系统大部分时间处于休眠状态

5,6,7,8楼说得对。就是有点怪:一个回答分4楼来说。

网友C:
xmar兄弟这就不懂了吧,这是经典的吹水方法:lol

网友D:
我是菜鸟,提个想法:中断触发,非触发时,比如几秒后进入休眠等待中断唤醒。另外硬件静态功耗还要看你的电路,维持正常运行,其他尽量要小

网友E:
发送完成后进入休眠,传感器触发开启KL02进入正常工作。

楼主:
低功耗主要通过时分休眠技术实现

谢谢598330983和其他各位。
我想问,用哪种模式下最省电,并且此时定时器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
另外,再请教
KLXX系列芯片,有几种超低功耗模式。英语不好,不知道哪种模式下最省电。

网友F:
你这个应用好简单,想要实现低功耗也比较容易。低漏模式VLSSx就可以,然后用LPTMR每隔10ms唤醒一次用来读取传感器数据,不知道你的传感器有没有输出中断的能力,如果有再使用一个外部唤醒就更完美了。此时你的MCU(不包括传感器和外围电路)应该很容易做到1uA以下。

网友G:
不知道你的传感器有没有输出中断的能力,如果有再使用一个外部唤醒就更完美了。

学习了。

网友H:
楼主读取传感器的时间大概有多少?
如果较长时间,并且要每10ms就读,那么就没有必要进入深层次的功耗模式。
你可以配置芯片工作在VLPR模式,这样SPI可以一直工作,每10ms可以使用LPTMR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xmar兄弟这就不懂了吧,这是经典的吹水方法

你说的太对了,这样我的积分就增加的快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菜鸟,提个想法:中断触发,非触发时,比如几秒后进入休眠等待中断唤醒。另外硬件静态功耗还要看你的电 ...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给测量设定好周期,通过时钟中断实现,这样以来,你只需要在一个周期完成后,立马进入休眠,等待时钟中断激活系统进行第二次检测。

楼主:
不好意思,这些天单位里比较忙。没有上21IC.

楼主:
楼主读取传感器的时间大概有多少?
如果较长时间,并且要每10ms就读,那么就没有必要进入深层次的功耗模式。
你可以配置芯片工作在VLPR模式,这样SPI可以一直工作,每10ms可以使用LPTMR模块。

感谢回复。
1、SPI通讯是,发射8bit,然后接收3x16bit。SPI速率为500kHz.
2、请教在上述条件下单片机消耗的电流是多少。(不考虑驱动其它的,只是针对传感器,并且传感器输入阻抗很高,是MOS电路)
3、请教怎样计算低功耗下单片机各个部分消耗的电流的。比方工作频率12MHz.

楼主:
另外,请教KL系列芯片中,哪一款比较省电,还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楼主:
我先结贴了。有时间的话回复一下我上面的提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