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2C时序学习笔记

楼主(2015-03-29):
仔细看了下reference manual,需要区分两个名词:
输入时钟频率 peripheral input clock frequency。分为at least 2MHz in Standard mode & 4MHz in Fast mode。需要在I2C_CR2寄存器中写入。
通讯速度 communication speed。分为standard speed (up to 100kHz) & fast speed (up to 400kHz)。需要使用CR2中写入的频率及高低电平持续时间计算得到。计算所得参数写入I2C_CCR寄存器中。

在实现交替往两个从设备读写数据的过程中,常出现I2C总线被挂起的情况,动作无法继续进行。踉踉跄跄地把程序糊好搞定,来整理一下I2C接口的读写时序:
起始条件为SCL为高电平时,SDA线由高至低。ACK为SDA上的低电平,时间大于一个SCL周期。停止条件为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至高的跳变。

S:起始条件;A:ACK;NA:no ACK;P:停止条件。
地址的最后一位为1时,从机进入发送模式,否则从机默认为接收模式。

上述为I2C接口一般时序,对具体I2C总线上芯片的控制,需要根据芯片数据手册上给出的时序编程。

楼主:
PS:在寄存器中,CR1的最高位SWRST可以用来释放被挂起的总线。

网友A:
I2C时序很重要

网友B:
对具体I2C总线上芯片的控制,需要根据芯片数据手册上给出的时序编程。

网友C:
I2C读写flash的速度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