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测距小程序求帮助

楼主(2015-03-29):
菜鸟一枚,在做一个利用HC-SR04超声波模块测距的小程序。想法就是利用滴答定时器。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double a;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1us中断一次 */
         SysTick_Init();

                 LED_GPIO_Confi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Config();

         printf("\r\n this program show the distance \r\n");

         for(;;)
         {        a=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Delay_us(2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1)==0) {
                         Delay_us(10);
                         a=a+1;}

                 printf("\r\n distance %.1f\r\n",a/100000*170*100);
                 Delay_ms(1000);                /* 1s 测试距离一次*/
                 LED1_TOGGLE;
         }
}

但是就测距结果来看,只能通过串口输出3.9,4.1这两个固定的数值。求问大神该程序是哪里的问题,应该如何改正。感激不尽!

网友A:
HC-SR04?是啥啊?
超声波模块?

是的话,用STM32的PWM捕获,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SR04?是啥啊?
超声波模块?

这个还没有学到呢。。。现在也就是学到了中断和定时器

网友B:
啥都没说清,怎么让别人帮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没有学到呢。。。现在也就是学到了中断和定时器

哦,我记得你买模块,厂家会提供参考程序的;

网友C:
这方面没有接触过
帮你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