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X TIM3配置成外部计数器怎么配置?

楼主(2015-03-29):
     GD32F130X TIM3配置成外部计数器怎么配置?
     我想要检测1秒钟内TIM3_CH2引脚触发次数,1秒钟的定时我用其它定时器来做。
     现在我只能配置TIM3_CH2引脚触发重新开始计数,跟我想要的不一样。

以下调试情况:触发测试过LQFP64的54脚(PD2/TM3_ETR)和57脚(PB5/TM3_CH2)

配置TIM3_CH2引脚触发重新开始计数:测试结果可以每次触发重新开始计数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GPIOC,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GPIOD,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D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ure);

    /* TIMERS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1PERIPH_TIMER3,ENABLE);
    /* TIMER3  configuration */
    TIMER_DeInit(TIMER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Prescaler = 35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CounterMode = TIMER_COUNTER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ClockDivision = TIMER_CDIV_DIV1;
    TIMER_BaseInit(TIMER3,&TIM_TimeBaseStructure);
    /* Slave Mode selection: TIMER3 */
    TIMER_SelectInputTrigger(TIMER3,TIMER_TS_ETRF);
    TIMER_SelectSlaveMode(TIMER3,TIMER_SLAVE_MODE_RESET);//这里不一样
    /* Select the Master Slave Mode */
    TIMER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ER3,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 TIMER enable counter */
    TIMER_Enable( TIMER3, ENABLE );

配置TIM3_CH2引脚触发次数计数:测试结果触发多次计数器一直是0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GPIOC,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GPIOD,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D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ure);

    /* TIMERS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1PERIPH_TIMER3,ENABLE);
    /* TIMER3  configuration */
    TIMER_DeInit(TIMER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Prescaler = 35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CounterMode = TIMER_COUNTER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Period = 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ClockDivision = TIMER_CDIV_DIV1;
    TIMER_BaseInit(TIMER3,&TIM_TimeBaseStructure);
    /* Slave Mode selection: TIMER3 */
    TIMER_SelectInputTrigger(TIMER3,TIMER_TS_ETRF);
    TIMER_SelectSlaveMode(TIMER3,TIMER_SLAVE_MODE_EXTERNAL1);//这里不一样
    /* Select the Master Slave Mode */
    TIMER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ER3,TIMER_MASTER_SLAVE_MODE_ENABLE);
    /* TIMER enable counter */
    TIMER_Enable( TIMER3, ENABLE );

在网上看STM32关于计数器的相关配置加入下面的配置还是没有用
    TIMER_ETRClockMode1Config(TIMER3,TIMER_EXT_TRI_PSC_OFF,TIMER_EXT_TRI_POLARITY_NONINVERTED,0);

楼主:
解决了,GPIO要配置一下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2,GPIO_AF_1);

网友A:
这些基本的配置都可以参考STM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