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滤波为何高频段起来了?

楼主(2015-03-29):
仿真搭建的 状态变量巴特沃兹低通,理想的衰减图不该高频那翘起来啊

这是GWB比较高的38MHz运放,转折点在725KHz

如果换成GWB 4.5MHz运放,转折点在151KHz
是什么原因
如何改善

网友A:
常有的事。
“理想的衰减图不该高频那翘起来啊”
不错,理想的衰减曲线不应该高频翘起来。但是,你的运放是理想的吗?当然不是。
频率高到一定程度,运放的增益(绝对值)就不再能够看成无穷大,很可能只有几百甚至几十甚至几倍,同时从反相输入端到输出端的相位变化也不再是180度。由于这两个原因,原来的反馈计算不能成立,所以衰减曲线会变化。

网友A:
不仅是运放,无源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构成的滤波器同样存在这种现像,只不过没有有源滤波器那么明显。

网友B:
有一篇资料供 LZ 参考:
德州仪器--有源低通滤波器设计 Active Low-pass Filter

第11节关于非理想运放所带来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篇资料供 LZ 参考: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此文说得很清楚。
该文中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增加一节无源RC滤波。

楼主:
谢谢楼上们,学习了

总结
对低通而言,多种解决方案
1 换高速运放
2 后级加一级RC
3 反馈回路加运放缓冲
4 换别的滤波电路
5 用低偏置电流运放,比例加大输入电阻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电路,为何截止频率1KHz的5阶从12Hz就开始衰减0.001db,截止频率低至250Hz的3阶从53Hz才开始衰减0.001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们,学习了

总结

对于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直接用无源滤波即可,例如首帖图中二阶低通巴特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