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编译linux内核

楼主(2015-03-29):
各位朋友好:

我在虚拟机上编译内核遇到以下的问题:

虚拟机上跑的是centos 7(内核是3.10)的系统,编译的内核源码是2.6.28的内核,打算交叉编译后把2.6.28的源码烧入arm测试,但是在虚拟机上面编译2.6.28的源码时提示如下错误信息: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enuconfig'.  Stop.
网上说是2.6.28的源码没有放到系统的内核源码文件夹(/usr/src)里面去导致的,但是我试过把2.6.28的源码放到内核文件夹里去,编译还是提示上面的错误信息,试过把压缩文件直接在系统的内核文件夹里面解压后再编译,但是还是提示上面的错误信息,困惑啊,找不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各位朋友能给点提醒或者建议,谢谢啦!!!

网友A:
编译2.6.28 ARM版本的,需要使用对应的gcc for arm版本,不能使用centos7中自带的gcc
另外,no rule ******,说明2.6.28内核没有配置,需要用menuconfig 配置内核
一般来说,这个不可能,先找找gcc的问题和路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2.6.28 ARM版本的,需要使用对应的gcc for arm版本,不能使用centos7中自带的gcc
另外,no rule ****** ...

已经找到了,是GCC的库不支持32位的库,下载了32位的库就好了,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里面后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