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60FN1M0VLQ12 以太网功能

楼主(2015-03-29):
您好:、

MK60FN1M0VLQ12 以太网对外引脚找不到对于的 RMII_REF_CLK引脚?

44.2 External Signal Description:

RMII_REF_CLK

网友:
看官网的介绍这个的内容

网友A:
应用手册和数据手册会有的

网友:
希望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B:
还是再找找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手册和数据手册会有的

您好,谢谢你的回答。
单独功能介绍里是有说到这个引脚,可到器件引脚复用功能里就没找到相应的引脚了?

网友C:
楼主你好!
看第三章,这句话;
3.9.1.2 RMII Clocking
On this device, RMII_REF_CLK is internally tied to EXTAL. See Clock Distribution for
clocking requirements.

这个引脚从内部链接到EXTAL引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看第三章,这句话;
3.9.1.2 RMII Clocking

您好,

如图片里的接线图,在RMII模式下,K60芯片就不需要外部时钟了吗? 直接从物理收发器引入时钟,做为K60时钟源?
这样做K60芯片工作会稳定吗?或者有什么其他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

如图片里的接线图,在RMII模式下,K60芯片就不需要外部时钟了吗? 直接从物理收发器引入时钟,做 ...

K60与PHY芯片以RMII模式连接时,共用一个50M有源晶振时钟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