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sama5d3x启动Uncompressing Linux...done, booting the ker...

楼主(2015-03-29):
目标机:  at91sama5d3x-xplained 的板子
主要添加:External Memory  lpddr  64M 跟 nandflash  128M
现象:
Auto-Config the TwI Bus by the board
NAND: ONFI flash detected
NAND: Manufacturer ID: 0x2c Chip ID: 0x31
NAND: Disable On-Die ECC
NAND: Initialize PMECC params, cap: 0x4, sector: 0x200
NAND: Image: Copy 0x3507e0 bytes from 0x200000 to 0x22000000
NAND: dt blob: Copy 0x5f83 bytes from 0x180000 to 0x21000000
Booting zImage ../...
zImage magic: 0x16f2818 is found
Using devicf tree in place at 0x21000000
Starting linux kerndl ..., machid: 0xffffffff
<font color="red">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he kernel.</font>
再这里就挂掉了!
我尝试使用
adr r0, str_prr @test by me
bl printascii
来跟踪调试,一直跟踪到内核启动第一阶段:
ENTRY(__turn_mmu_on)
         mov r0, r0
        instr_sync
        /***********************************/
        adr r0, str_prr @test by me
        bl printascii
      /***********************************/
                  mcr p15, 0, r0, c1, c0, 0 @ write control reg
         mrc p15, 0, r3, c0, c0, 0 @ read id reg
        instr_sync
        mov r3, r3
        mov r3, r13

        mov pc, r3
str_prr: .asciz "\nError: __turn_mmu_on\n"
__turn_mmu_on_end:
ENDPROC(__turn_mmu_on)
跟踪到这里的mcr        p15, 0, r0, c1, c0, 0                @ write control reg这一句,,开启mmu时候就无法跟踪下去了,下面再打印信息是打印不出来了!!
(PS:printascii  是到b  start_kernel 都是有效的,但是添加在mcr        p15, 0, r0, c1, c0, 0 后面就打印不了调试信息了)
另外再main.c的 start_kernel(void)
asmlinkage void __init start_kernel(void)
{
        gpio_request(74, "AT91_PIN_PC10");
        gpio_direction_output(74, 0);
......................................
}

添加控制led灯是无效的,led没有亮,电路时无问题的!!说明没有成功进入start_kernel这一段!
-----------------------------------------------------------------------------------------------------------------------------------
现在怀疑:
       开启mmu的时候        mcr        p15, 0, r0, c1, c0, 0                @ write control reg
      这一句就挂掉了,导致无法进入到start_kernel(void)!
各位大神,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求解决方法!或者思路!感激不尽!!

线上坐等答案1

楼主:
自己再顶:ps: 用示波器调试了没有出现cpu或者内存断电情况,,,,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一般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后启动不了,无调试信息这种问题
是:
1.传给内核的启动参数没有配置正确,cpu id,内存大小,设备树,,,
(这里包括两个:boostrap所传的参数,以及设备树传的参数)
2.内核源码的flash分区不正确
3.内核串口的波特率,串口号或者串口驱动出错!
4.boot loader 所用的内核基地址必须和内核映像在编译时所用的运行基地址一致
5.支持内存的字节不对齐设置!
我的是第五个,设置ddramc_config->cr  支持AT91C_DDRC2_UNAL_SUPPORTED,
以及设置boostrap传递参数(设备树的也需要设定)

网友A:
uboot参数里面都有类似的例子可参考,估计你之前就是bootargs没有配对吧,跟mmu没关系。驱动调试完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oot参数里面都有类似的例子可参考,估计你之前就是bootargs没有配对吧,跟mmu没关系。驱动调试完的路过.. ...

我设置这一句ddramc_config->cr  支持AT91C_DDRC2_UNAL_SUPPORTED就可以运行了,没设置就卡在那里,,这个,,跟ddram有没有关系?我也不懂判断了!

网友B:
你好,这个板子有光盘资料吗?ATMEL官网的都是英文的,比较费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置这一句ddramc_config->cr  支持AT91C_DDRC2_UNAL_SUPPORTED就可以运行了,没设置就卡在那里,,这 ...

你用的是官方推荐的ddr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置这一句ddramc_config->cr  支持AT91C_DDRC2_UNAL_SUPPORTED就可以运行了,没设置就卡在那里,,这 ...

你用的是官方推荐的ddr2么?我调imx6的ddr3的时候比较费劲,建议根据官方的来,实在买不到,再考虑换dd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板子有光盘资料吗?ATMEL官网的都是英文的,比较费解

没有资料的,都是从官网下载那些来用!都是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官方推荐的ddr2么?我调imx6的ddr3的时候比较费劲,建议根据官方的来,实在买不到,再考虑换ddr. ...

哦,我这边是根据自己需求来选ddr,不是官方推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这边是根据自己需求来选ddr,不是官方推荐的!

那估计调ddr费点事,别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调ddr费点事,别的还好

确实,, ,!ddr好了,其他都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