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RVMDK JLINK下flash和RAM调试方法

楼主(2015-03-29):
stm32f107vc开发板,uvision V4.00u,JLINK V8,J-Link ARM V4.08l。

flash 下调试方法:
1.打开要调试的工程,左栏工程上右击options for target。进入debug中选择jlink.

2. utility中选择jlink.

3. 用JLINK连接PC和开发板,打开开发板电源。进入旁边的settings,添加flash烧写方法。

4。一路OK回去,rebuild,ctrl+F5进入调试,可以单步和断点。根据ST公司的reference manual 2.3.3 embedded flash,知道flash的地址从0x0800 0000开始。在调试窗口中看到汇编的地址为0x0800开头,说明代码段烧进了flash。

SRAM下调试方法:
1. 将Keil安装目录下D:/Keil/ARM/Boards/Keil/MCBSTM32/STLIB_Blinky的ram.ini拷贝到需要调试的工程目录下,并把需要载入的文件改为需调试工程AXF文件的位置和名称,此处工程为GPIO。

2. 根据reference manual 2.3.1,SRAM的起始地址为0x2000 0000。要将代码段放入SRAM中,必须设置程序只读段从SRAM起始位置开始,一定长度(此处设置为0X4000)后,数据段RAM开始。注意两端的长度不能超过SRAM的总大小。

3. 同flash下调试的步骤1和2,选择jlink。

4. 在debug页下添加ram.ini。

5. 选择不要擦除flash,修改代码段和数据段的位置和大小。

6. 一路OK,rebuild,ctrl+F5进入调试。可以单步,step in和断点。看汇编代码的位置,以0x2000开头,说明程序运行在SRAM中。

另外,查看工程目录下的.sct文件,如下。
LR_IROM1 0x20000000 0x00004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20000000 0x00004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4000 0x00004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说明的确已经把程序配置到SRAM空间。

网友A:
STM32 RVMDK JLINK下flash和RAM调试

网友B:
这个是普及贴,对于新手学习stm32非常有帮助

网友C:
你好 我看了你的关于STM32 在Keil中配置为在SRAM中运行的帖子,按照你帖子里的说明一步步做,但是还是不能够正常运行,反汇编出来的代码地址为0x000000,抑制未解决,能知指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