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与5110液晶屏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03-29):
通过电脑测试串口通讯发送单个数字是没问题,但是要把发送的数据在5110显示却做不到 一直显示的W  我想是不是发送的数据类型不对  或者应该怎么解决呢?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E:\AVR学习板\串口-5110试验\m5110.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波特率,晶振
#define BAUD 19200
#define FXTAL 12000000

//串口接收完毕中断触发声明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SART_Received_Ir:12

//变量定义:接收缓冲变量,接收标志位
unsigned int RX_Buffer=0,RX_Flag=0;

//函数声明
void USART_Send(unsigned char);

//串口IO初始化函数
void USART_IO_Init()
{
                DDRD|=BIT(PD1); //PD1:TX为输出状态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SART_Init()
{
                unsigned int Temp;
                USART_IO_Init();                //串口IO初始化函数调用

                UCSRA=0x00;                                                                        //串口控制器A清零
                UCSRB=0x00;                                                                        //串口控制器B清零
                UCSRC|=BIT(URSEL)|BIT(UCSZ1)|BIT(UCSZ0)|BIT(UPM1)|BIT(UPM0);        //选择USCRC,同膊讲僮鳎琂I检验危,1个停止位,八位数据

                Temp=(FXTAL/BAUD/16)-1;                        //求出9600波特率的赋值
                UBRRH=((Temp>>8)&0x00ff);                //波特率寄存器高八位赋值
                UBRRL=(Temp&0x00ff);                        //波特率寄存器低八位赋值

                //UBRR=71;        //从手册中直接取得赋值,9600kbps

                UCSRB|=BIT(TXEN)|BIT(RXEN)|BIT(RXCIE);        //发送使能,接收使能,接收完毕中断使能
                SREG|=BIT(7);                //全局中断使能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USART_Send(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UCSRA&(BIT(UDRE))));                //数据寄存器UDR是否为空?
                UDR=Data;                                                        //UDR赋值
                while(!(UCSRA&(BIT(TXC))));                        //数据是否已经发送完毕?
                UCSRA|=BIT(TXC);                                        //清除发送完毕标志位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5110_init();
                display_english7X14(1,2,LIB[17]);
                USART_Init();
                while(1)
                {
                        if(RX_Flag)
                        {
                                RX_Flag=0;
                                //USART_Send(RX_Buffer);

                         switch (RX_Buffer)//比较收到的数据
                                                                          {
                                                                         case 0:                display_english7X14(1,1,LIB[16]);break;//收到是0  就显示0  display_english7X14(1,1,LIB[16])是5110显示函数
                                                                         case 1:                display_english7X14(1,1,LIB[17]);break;
                                                                         case 2:                display_english7X14(1,1,LIB[18]);break;
                                                                         case 3:                display_english7X14(1,1,LIB[19]);break;
                                                                         case 4:                display_english7X14(1,1,LIB[20]);break;
                                                                         case 5:                display_english7X14(1,1,LIB[21]);break;
                                                                         case 6:                display_english7X14(1,1,LIB[22]);break;
                                                                         case 7:                display_english7X14(1,1,LIB[23]);break;
                                                                         case 8:                display_english7X14(1,1,LIB[24]);break;
                                                                         case 9:       display_english7X14(1,1,LIB[25]);break;
                                                                        default:           display_english7X14(1,1,LIB[86]);//没有匹配的 就显示字符W
                                                                         }
                                                                         USART_Send(RX_Buffer);
                }

                }
}

//串口接收完毕中断函数
void USART_Received_Ir()
         {
                UCSRB&=~BIT(RXCIE);                //接收完毕中断不使能

                if(UCSRA|BIT(PE))                //如果出现奇偶校验错误
                        {UCSRA|=BIT(UDRE);//清空数据寄存器
                        //RX_Buffer=UDR;        //
                        }

                RX_Buffer=UDR;                        //读取UDR的数据
                RX_Flag=1;                                //接收标志位置一
                UCSRB|=BIT(RXCIE);                //接收完毕中断使能
        }

网友A:
5110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10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液晶屏

网友A:
看你这题目跟5110没有什么关系。
先确定一下串口波特率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题目跟5110没有什么关系。
先确定一下串口波特率是否正确,

怎么没关系?我要把串口发送的数据显示在5110上面,现在是串口是正常的,但是显示不了

网友B:
你确认串口无问题,那就找5110驱动代码或者硬件部分的问题;贴一段串口部分的代码,有毛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用液晶显示一下RX_Buffer,看看他到底返回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