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学习STM32-电源、时钟、复位电路

楼主(2015-03-29):
Stm32时钟分析
该分析材料大部分来自opendev论坛,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加上一些自己的分析和整理,由于个人能力有限,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硬件上的连接问题

如果使用内部RC振荡器而不使用外部晶振,请按照如下方法处理:

1)对于100脚或144脚的产品,OSC_IN应接地,OSC_OUT应悬空。
2)对于少于100脚的产品,有2种接法:
   i)OSC_IN和OSC_OUT分别通过10K电阻接地。此方法可提高EMC性能。
   ii)分别重映射OSC_IN和OSC_OUT至PD0和PD1,再配置PD0和PD1为推挽输出并输出'0'。此方法可以减小功耗并(相对上面i)节省2个外部电阻。

对上图的分析如下:
重要的时钟:
  PLLCLK,SYSCLK,HCKL,PCLK1,PCLK2 之间的关系要弄清楚;
      1、HSI:高速内部时钟信号 stm32单片机内带的时钟 (8M频率)    精度较差
      2、HSE:高速外部时钟信号 精度高来源(1)HSE外部晶体/陶瓷谐振器(晶振)  (2)HSE用户外部时钟
      3、LSE:低速外部晶体 32.768kHz主要提供一个精确的时钟源一般作为RTC时钟使用
在STM32中,有五个时钟源,为HSI、HSE、LSI、LSE、PLL。
  ①、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
  ②、HSE是高速外部时钟,可接石英/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为4MHz~16MHz。
  ③、LSI是低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40kHz。
  ④、LSE是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
  ⑤、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SI/2、HSE或者HSE/2。倍频可选择为2~16倍,但是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72MHz。
  其中40kHz的LSI供独立看门狗IWDG使用,另外它还可以被选择为实时时钟RTC的时钟源。另外,实时时钟RTC的时钟源还可以选择LSE,或者是HSE的128分频。RTC的时钟源通过RTCSEL[1:0]来选择。
  STM32中有一个全速功能的USB模块,其串行接口引擎需要一个频率为48MHz的时钟源。该时钟源只能从PLL输出端获取,可以选择为1.5分频或者1分频,也就是,当需要使用USB模块时,PLL必须使能,并且时钟频率配置为48MHz或72MHz。
  另外,STM32还可以选择一个时钟信号输出到MCO脚(PA8)上,可以选择为PLL输出的2分频、HSI、HSE、或者系统时钟。
  系统时钟SYSCLK,它是供STM32中绝大部分部件工作的时钟源。系统时钟可选择为PLL输出、HSI或者HSE。系统时钟最大频率为72MHz,它通过AHB分频器分频后送给各模块使用,AHB分频器可选择1、2、4、8、16、64、128、256、512分频。其中AHB分频器输出的时钟送给5大模块使用:
  ①、送给AHB总线、内核、内存和DMA使用的HCLK时钟
  ②、通过8分频后送给Cortex的系统定时器时钟。
  ③、直接送给Cortex的空闲运行时钟FCLK。
  ④、送给APB1分频器。APB1分频器可选择1、2、4、8、16分频,其输出一路供APB1外设使用(PCLK1,最大频率36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2、3、4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者2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2、3、4使用。
  ⑤、送给APB2分频器。APB2分频器可选择1、2、4、8、16分频,其输出一路供APB2外设使用(PCLK2,最大频率72MHz),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1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者2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1使用。另外,APB2分频器还有一路输出供ADC分频器使用,分频后送给ADC模块使用。ADC分频器可选择为2、4、6、8分频。
  在以上的时钟输出中,有很多是带使能控制的,例如AHB总线时钟、内核时钟、各种APB1外设、APB2外设等等。当需要使用某模块时,记得一定要先使能对应的时钟。
  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的倍频器,当APB的分频为1时,它的倍频值为1,否则它的倍频值就为2。
  连接在APB1(低速外设)上的设备有:电源接口、备份接口、CAN、USB、I2C1、I2C2、UART2、UART3、SPI2、窗口看门狗、Timer2、Timer3、Timer4。注意USB模块虽然需要一个单独的48MHz时钟信号,但它应该不是供USB模块工作的时钟,而只是提供给串行接口引擎(SIE)使用的时钟。USB模块工作的时钟应该是由APB1提供的。
  连接在APB2(高速外设)上的设备有:UART1、SPI1、Timer1、ADC1、ADC2、所有普通IO口(PA~PE)、第二功能IO口。
涉及的寄存器:
RCC 寄存器结构,RCC_TypeDeff,在文件“stm32f10x_map.h”中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vu32 CR;                  //HSI,HSE,CSS,PLL等的使能
vu32 CFGR;              //PLL等的时钟源选择以及分频系数设定
vu32 CIR;                // 清除/使能时钟就绪中断
vu32 APB2RSTR;      //APB2线上外设复位寄存器
vu32 APB1RSTR;      //APB1线上外设复位寄存器
vu32 AHBENR;         //DMA,SDIO等时钟使能
vu32 APB2ENR;       //APB2线上外设时钟使能
vu32 APB1ENR;      //APB1线上外设时钟使能
vu32 BDCR;           //备份域控制寄存器
vu32 CSR;
} RCC_TypeDef;
  这些寄存器的具体定义和使用方式参见芯片手册,因为C语言的开发可以不和他们直接打交道,当然如果能够加以理解和**,无疑是百利而无一害。
    如果外接晶振为8Mhz,最高工作频率为72Mhz,显然需要用PLL倍频9倍,这些设置都需要在初始化阶段完成。为了方便说明,以例程的RCC设置函数,并用中文注释的形式加以说明:

static void RCC_Config(void)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上面这句例程中缺失了,但却很关键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使能外围接口总线时钟,注意各外设的隶属情况,不同芯片的分配不同,到时候查手册就可以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由上述程序可以看出系统时钟的设定是比较复杂的,外设越多,需要考虑的因素就越多。同时这种设定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设定参数也是有顺序规范的,这是应用中应当注意的,例如PLL的设定需要在使能之前,一旦PLL使能后参数不可更改。
       经过此番设置后,对于外置8Mhz晶振的情况下,系统时钟为72Mhz,高速总线和低速总线2都为72Mhz,低速总线1为36Mhz,ADC时钟为12Mhz,USB时钟经过1.5分频设置就可以实现48Mhz的数据传输。
       一般性的时钟设置需要先考虑系统时钟的来源,是内部RC还是外部晶振还是外部的振荡器,是否需要PLL。然后考虑内部总线和外部总线,最后考虑外设的时钟信号。遵从先倍频作为CPU时钟,然后在由内向外分频,下级迁就上级的原则。

时钟控制寄存器(RCC_CR)

31~26
23~20
保留
PLLRDY
PLLON
保留
CSSON
HSEBYP
HSERDY
HSEON

eg:RCC->CR|=0x00010000;   //外部高速时钟使能HSEON
RCC->CR|=0x01000000;   //使能PLLON
RCC->CR>>25;     //等待PLL锁定
时钟配置寄存器(RCC_CFGR)

31:27
26:24
21:18
保留
MCO[2:0]
保留
USBPRE
PLLMUL[3:0]
PLLXTPRE
PLLSRC
15:14
13:11
10:8
7:4
3:2
1:0
ADCPRE[1:0]
PPRE2[2:0]
PPRE1[2:0]
HPRE[3:0]
SWS[1:0]
SW[1:0]

位26:24
MCO: 微控制器时钟输出 (Microcontroller clock output)
由软件置’1’或清零。
0xx:没有时钟输出;
100:系统时钟(SYSCLK)输出;
101:内部RC振荡器时钟(HSI)输出;
110:外部振荡器时钟(HSE)输出;
111:PLL时钟2分频后输出。
位22
USBPRE:USB预分频 (USB prescaler)
由软件置’1’或清’0’来产生48MHz的USB时钟。在RCC_APB1ENR寄存器中使能USB时钟之前,必须保证该位已经有效。如果USB时钟被使能,该位不能被清零。
0:PLL时钟1.5倍分频作为USB时钟
1:PLL时钟直接作为USB时钟
位21:18
PLLMUL:PLL倍频系数 (PLL multiplication factor)
由软件设置来确定PLL倍频系数。只有在PLL关闭的情况下才可被写入。
注意:PLL的输出频率不能超过72MHz
0000:PLL 2倍频输出 1000:PLL 10倍频输出
0001:PLL 3倍频输出 1001:PLL 11倍频输出
0010:PLL 4倍频输出 1010:PLL 12倍频输出
0011:PLL 5倍频输出 1011:PLL 13倍频输出
0100:PLL 6倍频输出 1100:PLL 14倍频输出
0101:PLL 7倍频输出 1101:PLL 15倍频输出
0110:PLL 8倍频输出 1110:PLL 16倍频输出
0111:PLL 9倍频输出 1111:PLL 16倍频输出
位17
PLLXTPRE:HSE分频器作为PLL输入 (HSE divider for PLL entry)
由软件置’1’或清’0’来分频HSE后作为PLL输入时钟。只能在关闭PLL时才能写入此位。
0:HSE不分频
1:HSE 2分频
位16
PLLSRC:PLL输入时钟源 (PLL entry clock source)
由软件置’1’或清’0’来选择PLL输入时钟源。只能在关闭PLL时才能写入此位。
0:HSI振荡器时钟经2分频后作为PLL输入时钟
1:HSE时钟作为PLL输入时钟。
位15:14
ADCPRE[1:0]:ADC预分频 (ADC prescaler)
由软件置’1’或清’0’来确定ADC时钟频率
00:PCLK2 2分频后作为ADC时钟
01:PCLK2 4分频后作为ADC时钟
10:PCLK2 6分频后作为ADC时钟
11:PCLK2 8分频后作为ADC时钟
位13:11
PPRE2[2:0]:高速APB预分频(APB2) (APB high-speed prescaler (APB2))
由软件置’1’或清’0’来控制高速APB2时钟(PCLK2)的预分频系数。
0xx:HCLK不分频
100:HCLK 2分频
101:HCLK 4分频
110:HCLK 8分频
111:HCLK 16分频
位10:8
PPRE1[2:0]:低速APB预分频(APB1) (APB low-speed prescaler (APB1))
由软件置’1’或清’0’来控制低速APB1时钟(PCLK1)的预分频系数。
警告:软件必须保证APB1时钟频率不超过36MHz。
0xx:HCLK不分频
100:HCLK 2分频
101:HCLK 4分频
110:HCLK 8分频
111:HCLK 16分频
位7:4
HPRE[3:0]: AHB预分频 (AHB Prescaler)
由软件置’1’或清’0’来控制AHB时钟的预分频系数。
0xxx:SYSCLK不分频
1000:SYSCLK 2分频  1100:SYSCLK 64分频
1001:SYSCLK 4分频  1101:SYSCLK 128分频
1010:SYSCLK 8分频  1110:SYSCLK 256分频
1011:SYSCLK 16分频 1111:SYSCLK 512分频
位3:2
SWS[1:0]:系统时钟切换状态 (System clock switch status)
由硬件置’1’或清’0’来指示哪一个时钟源被作为系统时钟。
00:HSI作为系统时钟;
01:HSE作为系统时钟;
10:PLL输出作为系统时钟;
11:不可用。
位1:0
SW[1:0]:系统时钟切换 (System clock switch)
由软件置’1’或清’0’来选择系统时钟源。
00:HSI作为系统时钟;
01:HSE作为系统时钟;
10:PLL输出作为系统时钟;
11:不可用

eg: RCC->CFGR=0x00000400;   //APB1=DIV2;APB2=DIV1(不分频);AHB=DIV1(不分频);
根据STM32库函数设置时钟流程:
RCC_DeInit();     //设置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外部就绪
{
       //Add here PLL ans system clock config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AHB时钟不分频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APB2时钟不分频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APB1时钟二分频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时钟六分频
       //设置PLL时钟将8M时钟9倍频到72M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

FlagStatus Status;
Status =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if(Status == RESET)
{
       ……
}
RCC_SYSCLKConfig(RCC-SYSCLKSource_PLLCLK);   //将PLL输出设置为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测试PLL是否被用作系统时钟等待校验完成
{}
}
else
{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使能外围接口总线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楼主:
具体配置过程:
第一步:
复位并配置向量表。
函数MYRCC_DeInit();
下面对该函数进行分析:
(1)       设置外设复位寄存器:RCC->APB1RSTR = 0x00000000
该寄存器中包含dac,电源复位,定时器等外设复位设置,某位为1表示对相应外设复位。开机启动时将该寄存器数据清空。
(2)       设置外设复位寄存器:RCC->APB2RSTR = 0x00000000
同第一步外设复位寄存器的设置。
解答:
RCC->APB1RSTR = 0x00000000;//复位结束
RCC->APB2RSTR = 0x00000000;
这里的“复位结束”具体是什么意思??我把它注释掉后发现也是可以运行的
1是复位.0当然是不复位了
不复位那就是复位结束了.
(3)       睡眠模式闪存和sram时钟使能,其他关闭。用于使用sram。 Sram相当于pc的内存。
STm32有三种启动模式:
1,ISP模式.这种模式就是STM32复位后就执行固化在内部的BOOTLOADER程序(固化的,我们无法读写.),然后等待串口数据,从而实现串口bootloader功能.
这种模式不会从用户存储区启动(除非用串口控制其从0X08000000启动),所以在更新了代码之后,需要设置为其他模式(FLASH模式).
2,FLASH启动模式.这种模式直接从0X08000000启动,也就是我们自己编写的代码的启动方式了.正常情况都应该用这种.
3,SRAM启动模式.这种模式我没有用过,是从0X20000000启动的,也就是说在sram模式开始之前,你要确保SRAM里面已经有代码了,否则就是死机.
RCC->AHBENR = 0x00000014
(4)       设置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
RCC->APB1ENR = 0x00000000;
RCC->APB2ENR = 0x00000000; 将所有外设全部关闭
(5)       使能内部高速HSION。
RCC->CR |=0x00000001;
stm32的时钟启动过程。
启动过程是:
1,首先使用内部时钟(这也是为什么你不接晶振也可以下载代码了)。
2,尝试开启外部时钟.
3,如果开启成功,则使用外部时钟,否则使用内部。
4,做其他事情。
当然以上代码都需要你自己写代码实现,当然内部时钟是默认的时钟,你不开启也可以.
(6)          复位SW,HPRE,PPRE1,PPRE2,ADCPRE,MCO
RCC->CFGR &= 0xF8FF0000;
这步有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Cfgr寄存器主要用于对时钟分频的控制,见下图:

通过该步的配置:
首先配置MCO无输出,MCO是什么呢?是指可以将stm32的内部时钟通过IO口引脚输出出去,如上图就可以看到,对cfgr的配置,可以有四种mco输出,分别是将pllclk两分频后输出,hsi(片内时钟)输出等。
其次:配置ADCPRE就是上图中AHB分频器线面的ADC
再次:配置ppre2也就是高速外部时钟APB2,这里设成不分频。高速外部时钟主要驱动一些高速外设,这个在APB2ENR时钟控制寄存器中有介绍
再次:配置PPRE1配置低速外部时钟分频APB1这里也全部设成不分频。
再次:配置HPRE。这几个位主要用来配置AHB这个寄存器的分频系数这里也设置成不分频。也就是说上图SYSCLK经AHB没有分频。
最后:配置SW,以及SWS。表示启用HIS作为系统时钟。
到这一步,经过分析得知,RCC->CFGR &= 0xF8FF0000;主要是用来配置ahb等各个分频器的设置,以及将片内时钟作为系统内部时钟。
(6)       关闭HSEON,CSSON,PLLON
RCC->CR &= 0xFEF6FFFF;
通过分析CR寄存器可以看出,该寄存器主要涉及三个时钟PLL,CSS,HSE。
(7)       复位HSEBYP.
RCC->CR &= 0xFFFBFFFF;这一步有什么作用呢?查询数据手册57页可知,外部时钟源HSE有两种模式,HSEBYP设置为0时,是选择外部晶体作为外部时钟源这种时钟更加精准,当然也是和外部电路有关的。当然因为第(6)步已经设置了HSEON关闭了,所以这一步才可自由设置HSEBYP。
(8)       复位PLLSRC,PLLXTPRE,PLLMUL and USBPRE
RCC->CFGR &= 0xFF80FFFF;
注意:在这一部中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RCC->CFGR &= 0xFF80FFFF;
PLLSRC=0 HSI振荡器时钟经2分频后作为PLL输入时钟
PLLXTPRE=0,HSE分频器作为PLL输入,HSE不分频
这样不冲突吗?
答案是:以最后配置为准,就是最后一次配置会改变前一次的配置,所以说以最后一次配置为准。
也就是说后文还有其他代码对其进行定义。那干嘛还要怎么重复配置呢?
有时候是有用的。比如你想让stm32超频一会,然后又恢复正常运行,这就有用了。
(9)       关闭所有中断
RCC->CIR = 0x00000000;
(10)   配置向量表
#ifndef VECT_TAB_RAM
MY_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
#else
MY_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xtTab_FLASH,0x0);
#endif
下面对该函数分析:
//函数功能:设置向量表偏移地址
//NVIC_VectTab:基址
//Offset:偏移量
void MY_NVIC_SetVectorTable(u32 NVIC_VectTab, u32 Offset)
{
   //检查参数合法性
assert_param(IS_NVIC_VECTTAB(NVIC_VectTab));
assert_param(IS_NVIC_OFFSET(Offset));
SCB->VTOR = NVIC_VectTab|(Offset & (u32)0x1FFFFF80);//设置NVIC的向量表偏移寄存器
//用于标识向量表是在CODE区还是在RAM区
}
前面两行是用来检查参数合法性,这里不作分析。重点看第三行
配置这个向量表有什么用?相见cortexm3权威指南113页向量表的解释
这里
#define NVIC_VectTab_RAM             ((u32)0x20000000)
#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0000)
Offset的值为0x0,为偏移地址,地址必须能被64 * 4 = 256整除,具体请看权威手册113页
SCB->VTOR = NVIC_VectTab|(Offset & (u32)0x1FFFFF80);//设置NVIC的向量表偏移寄存器的疑问如下:
SCB->VTOR = NVIC_VectTab|(Offset & (u32)0x1FFFFF80);//设置NVIC的向量表偏移寄存器。
既然是设置NVIC的向量表偏移量,为什么还要和NVIC_VectTab相或呢。只设置OFFSET不就可以了吗,另外VTOR设置只有BIT【28:7】有作用啊,相或以后也放不下这么多位吧?
这个是基址。
那个7~28的,你能定义一个28位的数据出来嘛?
VTOR设置只有BIT【28:7】,你把(u32)0x1FFFFF80二进制看看是不是【28:7】。
然后再看下面一段话:

   在<<权威指南>>第一百零四页,有这么一段话:
    NVIC 中有一个寄存器,称为“向量表偏移量寄存器”(在地址0xE000_ED08处),通过修改它的值就能定位向量表。但必须注意的是:向量表的起始地址是有要求的:必须先求出系统中共有多少个向量,再把这个数字向上增大到是2的整次幂,而起始地址必须对齐到后者的边界上。例如,如果一共有32个中断,则共有32+16(系统异常)=48个向量,向上增大到2的整次幂后值为64,因此地址
地址必须能被64*4=256整除,从而合法的起始地址可以是:0x0, 0x100, 0x200等。
    向量表偏移量寄存器,也就是SCB->VTOR.它的第29位,用来标识向量表是在CODE区还是RAM区,从而0X1,就是最高3位不去动,这好理解.  但是低位,根据上面这段话的理解,STM32自己有60个中断,加上CM3的16个,总共有76个中断,扩大到2的整次幂,那就是128,然后再乘以4,得到512,也就是0X200.根据这样计算,合法的偏移地址应该是0X0,0X200,0X400,0X600...因此,在此处应该&0X1FFF FE00.才对.
    以上是我的理解.实际上确是&0X1FFF FF80;这点,我也有疑问.
答案:cortex-m3权威指南上介绍 bit 28-7为向量表的起始地址。所以低7位没有用到,所以&0X80,为的就是将低七位清零。但这里写&0X1FFF FE00,也能达到清零的目的。至于地址必须是512的整数只要offset这个参数注意就可以了。

楼主:
下面我们回到例说stm32这本书61页的Stm32_Clock_Init()函数:
经过上面配置完毕后,下面开始配置外部时钟。
Ministm32开发板目前的实都是采用高速外部时钟作为时钟源,在经过MYRCC_Deinit()先将外部时钟源关闭,然后在cfgr重新配置之后,下面就准备开启高速外部时钟。
(11)      RCC->CR |= 0x00010000;外部高速时钟使能HSEON,前面说过以最后一次设置为准,所以自打这一步开始HSE作为了外部时钟。
(12)  等待外部时钟是否就绪
While(!(RCC->CR>>17));    (其实这一步的作用和while(RCC->CR&(u32)(1<<17));是一样的,因为在MYRCC_Deinit()中的18位至31位全为0了,当然在论坛中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1943.htm第23楼也承认While(!(RCC->CR>>17)这样写有点轻率,23楼这样写道
对此,原子哥也说了写成(RCC-CR>>17)&0X01比较合适,但我感觉RCC-CR>>17是不准确的,比方说如果第十八位是1,那么右移17位后不管时钟是否就绪,表达式“RCC-CR>>17”的结果始终为真,这样while(!(RCC-CR>>17))不就没有意义了吗?所以写成(RCC-CR>>17)&0X01才是最准确的
)
(13)  配置APB1/2=DIV2和AHB = DIV1
RCC->CFGR = 0x00000400;
(14)      设置PLL分频
PLL -=2;
RCC->CFGR = PLL <<18;
设置PLL 9倍频
这里还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如下
其实,这里今天林妹妹问了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那就是PLL是一个u8的数据类型,为什么在这里可以右移18位呢?不是早超出了么?其实,我们看看汇编代码就明白了,汇编代码如下: 219: RCC->CFGR|=PLL<<18; //设置PLL值 2~16 0x08000618 4608 MOV r0,r1 0x0800061A 6840 LDR r0,[r0,#0x04] 0x0800061C EA404084 ORR r0,r0,r4,LSL #18 0x08000620 6048 STR r0,[r1,#0x04]可以看到,这个移位操作,是在R0和R1里面进行的,r0,r1均是32位的寄存器,所以,这里的移位操作并不会产生错误(结果是赋值给32位的寄存器:RCC->CFGR).
(15)      FLASH->ACR |= 0x32 //flash 2个延时周期。FLASH->ACR|=0x32是为了使频率匹配,
//具体见《STM32闪存编程》
(16)      打开PLLON
RCC->CR|=0x01000000;
(17)      等待PLL锁定
while(!((RCC->CR>>25)&0x01));
(18)      PLL作为系统时钟
RCC->CFGR |= 0x00000002;
(19)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Unsigned char Temp = 0;
While(Temp!=0x02)
{
   Temp = RCC->CFGR>>2;
   Temp &= 0x03;
}
其实这段代码就是判断SWS,等待系统时钟成功转为PLL时钟。
结合上面的分析已经明了STM32时钟一个始终配置过程,主要流程图如下:
其实个人感觉不用想mini32中自带例程配置有一些没有必要,所以自己改动了一些,发现在跑马灯程序中也能运行,目前只在跑马灯程序中试验过:
第一步:
     RCC->APB1RSTR = 0x00000000;//复位结束
     RCC->APB2RSTR = 0x00000000;
第二步:
    RCC->AHBENR = 0x00000014;  //睡眠模式闪存和SRAM时钟使能.其他关闭.
第三步:关闭所有外设时钟
    RCC->APB2ENR = 0x00000000; //外设时钟关闭.
    RCC->APB1ENR = 0x00000000;
为什么要这步因为在配置cfgr以及cr等寄存器时,一些外设时钟要关闭。
第四步:
  RCC->CR &= 0xFEF2FFFF;  //该补的主要作用是开启内部HSION,且关闭HSE,CSS,PLLON
第五步:设置分频寄存器,配置分频,使能PLLSRC ON
RCC->CFGR=0X00000400; //APB1/2=DIV2;APB2=DIV1;AHB=DIV1;查询中文手册可知,
apb1最大为36MHZ所以这里要对其分频,因为经过这番设置PLLMUL输出后为72MHZ所以为,这里要让APB1/2=DIV2是36MHZ。
PLL-=2;//抵消2个单位
RCC->CFGR|=PLL<<18;   //设置PLL值 2~16 设置PLL为9倍频
RCC->CFGR|=1<<16;   //PLLSRC ON设置HSE为输入时钟,因为第cfgr的17位也为0,所以HSE输入到PLLSRC的就是8M
此时hse为8MHZ显然经过上面的9倍频,经分析可知输出到AHB的SYSCLK为72MHZ。因为前面设置AHB不分频,所以AHB输出也是72MHZ。apb1因为前面分频了所以输出后为36MHZ。apb2为72MHZ
第七步:
FLASH->ACR|=0x32;   //FLASH 2个延时周期
第八步:
     RCC->CIR = 0x00000000;     //关闭所有中断
第九步:
     //配置向量表
#ifdef  VECT_TAB_RAM
     MY_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MY_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这里用到的就是flash启动
#endif
第十步:
     RCC->CR|=0x00010000;  //外部高速时钟使能HSEON,注意使能hseon之前外部时钟不能直接或间接的为系统时钟,也就是说cfgr中的SW位先为0,因为在第五步已经设为0了,所以这里无需顾虑。
     while(!(RCC->CR>>17));//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第十一步:打开PLL,
     RCC->CR|=0x01000000;  //PLLON
     while(!(RCC->CR>>25));//等待PLL锁定
第十二步:
     RCC->CFGR|=0x00000002;//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上述代码较乱,下面将代码组合一番方便看*/
结合Stm32_Clock_Init()时钟配置过程,我总结时钟配置就是大致如下步骤:

关所有外设时钟,
(1)使能HSI并关闭HSE,PLL,CSS,配置分频寄存器,并且在crgr中将系统时钟设为HSI。
(2)关所有中断。
(3)配置向量表。
(4)使能HSE,CR中等待设置完毕。
(5)打开PLL,CR中等待PLL开启。
(6)在cfgr中sws位等待PLL成为系统时钟。

结合上述方式,我改写的代码如下:
void Stm32_Clock_Init111(u8 PLL)
{
unsigned char temp=0;
RCC->APB1RSTR = 0x00000000;//复位结束
RCC->APB2RSTR = 0x00000000;

RCC->AHBENR = 0x00000014;  //睡眠模式闪存和SRAM时钟使能.其他关闭.
RCC->APB2ENR = 0x00000000; //外设时钟关闭.
RCC->APB1ENR = 0x00000000;

RCC->CR &= 0xFEF2FFFF;  //该步的主要作用是开启内部HSION,且关闭HSE,CSS,PLLON

RCC->CFGR=0X00000400; //APB1=DIV2;APB2=DIV1;AHB=DIV1; HSE设置为不分频,CFGR的主要作用是配置分频,分频之前当然要把cr中HSE时钟全关闭只开启HSI时钟。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设置当前是谁作为系统时钟,就是SW位。

PLL-=2;//抵消2个单位
RCC->CFGR|=PLL<<18;   //设置PLL值 2~16
RCC->CFGR|=1<<16;   //PLLSRC ON
FLASH->ACR|=0x32;   //FLASH 2个延时周期

RCC->CIR = 0x00000000;     //关闭所有中断
//配置向量表
#ifdef  VECT_TAB_RAM
MY_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MY_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这里用到的就是flash启动
#endif

RCC->CR|=0x00010000;  //外部高速时钟使能HSEON
while(!(RCC->CR>>17));//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RCC->CR|=0x01000000;  //PLLON
while(!(RCC->CR>>25));//等待PLL锁定
RCC->CFGR|=0x00000002;//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

网友A:
电源、时钟、复位电路分析和整理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