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鉴定2颗芯片(SC-70封装)

楼主(2015-03-29):
求各位大师鉴定这2颗料:R11K(SC-70-5L封装)、ADO(SC-70-6L封装)。都是神马芯片呀?

网友A:
AD0,ADS1100,AD,TI

网友B:
作设计, 很少关心这缩略的标字, 还真说不上来, 不过器件的手册上一般都有标字的说明.

网友C:
不清楚,你好歹上个图片,大概说说是干嘛用的了。

楼主:
上图,便携式PH计,两节5号电池供电的。 U8---R11K, U4---ADO

网友D:
以前记得下过一个标码大全,不过应该也没有你的型号,不好猜,看看便携式PH计方案,看那些关键芯片符合该封装然后考虑看下电路外围,该方法比较死。

网友E:
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