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之认识硬件

楼主(2015-03-29):
一、认识硬件
STM32F4-Discovery

STM32F4-Discovery基于STM32F407VGT6,板上包括了一个ST-LINK/V2 调试工具和2 个ST MEMS、USB OTG接口等。以及大量的软件例程。

1.     STM32F407VGT6微控制器:32位 ARMCortex-M4F 内核, 1 MB Flash,192KB RAM ,LQFP100封装。
2.     板上ST-LINK/V2调试器/编程器:板上的ST-LINK/V2可以单独使用,调试/编程用户自己的目标板,其接口是SWD接口。
3.     USB供电或者是外部5V供电
外部电源:3.0V ~ 5.0V
4.  LIS302DL:ST MEMS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5.     CS43L22:集成了D类扬声器驱动器的音频DAC
6.  8个LED
  LD1 (red/green) :USB通信指示灯
  LD2 (red) :3.3 V 电源指示灯
   4个供用户使用的LEDs, LD3 (orange), LD4 (green), LD5 (red) and LD6 (blue)
   2 USB OTG LEDs LD7 (green) VBus and LD8 (red) over-current

STM32F407VGT6微控制器的时钟
复位后默认选择16 MHz的内部RC振荡器作为时钟。这个RC振荡器有1%的精度,用户也可以选择外部的RC振荡器或4-26 MHz的时钟源,如果检测到这个时钟出现故障,系统将会自动切换回内部RC振荡器并产生一个软件中断(如果启用)。
该时钟源输入到一个PLL从而允许陪频到168 MHz。
通过多个预分频器可以分别配置的两条AHB总线,高速总线APB(APB2)和低速总线APB(APB1)。AHB最高频率为168M,高速APB的最高频率为84M,低速APB最高频率为42M。
        芯片内嵌入了另一个PLL(PLLI2S)从而允许I2S主时钟产生所有从8 kHz至192 kHz的频率。
系统时钟(SYSCLK)可以从以下三个不同的时钟源中选择:
HSI指振荡器时钟
HSE振荡器时钟
锁相环(PLL)时钟
两个可选低速时钟源(用于实时时钟和独立看门狗):
         内置32K时钟
         外接32.768K时钟

网友A:
STM32F4-Discovery的时钟介绍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