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之GPIO(操作寄存器)

楼主(2015-03-29):
四、GPIO

       stm32f407VG这款单片机上共有PA-PE共5×16共80个复用IO口,每个通用I / O端口有4个32位配置寄存器(GPIOx_MODERGPIOx_OTYPER GPIOx_OSPEEDR GPIOx_PUPDR),两个32位数据寄存器(GPIOx_IDR和GPIOx_ODR),一个32位的置位/复位寄存器(GPIOx_BSRR),32位锁定寄存器(GPIOx_LCKR)和两个32位的备用功能选择寄存器(GPIOx_AFRHGPIOx_AFRL)。
设置步骤:
1.     使能相关时钟
2.     设置相应的IO口为输入或输出
3.     设置输入\输出的类型
4.     设置输出的速度(如果设置为输入,此步跳过)
5.     如果输出速度>=50M,开启补偿单元
6.     设置上拉下拉寄存器
7.     通过复位置位寄存器和输入输出数据寄存器进行操作。

程序:
[cpp] view plaincopy

  • /************************************
  •     标题:操作GPIO的练习
  •     软件平台:IAR for ARM6.21
  •     硬件平台:stm32f4-discovery
  •     主频:168M
  •
  •     author:小船
  •     data:2012-01-16
  • *************************************/
  •
  • #include <stm32f4xx.h>
  •
  • uint32_t Gb_TimingDelay;
  •
  • void Delay(uint32_t nTime);
  •
  • void main ()
  • {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设置systemtick一毫秒中断
  •
  •   RCC->AHB1ENR |= 0x00000008;    //使能GPIOD时钟
  •   RCC->APB2ENR |= (1<<14);     //使能syscfg时钟
  •
  •   GPIOD->MODER &= 0x00FFFFFF;     //设置PD12,13,14,15输出
  •   GPIOD->MODER |= 0x55000000;
  •
  •   GPIOD->OTYPER &= 0xFFFF0FFF;   //设置PD12,13,14,15推挽输出
  •
  •   GPIOD->OSPEEDR &= 0x00FFFFFF;  //PD12,13,14,15 速度100m
  •   GPIOD->OSPEEDR |= 0xff000000;
  •
  •   SYSCFG->CMPCR = 0x00000001;    //使用IO补偿单元,
  • //当GPIO速度超过50M的时候要考虑使用此设置
  •
  •   GPIOD->PUPDR &= 0x00FFFFFF;    //PD12,13,14,15 无上拉无下拉
  •
  •   GPIOD->BSRRH = 0xf000;      //reset register GPIOx_BSRRH, write only
  •                             //set register GPIOx_BSRRL, write only
  •
  •   while(1)
  •   {
  •       GPIOD->BSRRH = 0xf000;
  •       GPIOD->BSRRL = 0x1000;
  •       Delay(500);
  •
  •       GPIOD->BSRRH = 0xf000;
  •       GPIOD->BSRRL = 0x1000<<1;
  •       Delay(500);
  •
  •       GPIOD->BSRRH = 0xf000;
  •       GPIOD->BSRRL = 0x1000<<2;
  •       Delay(500);
  •
  •       GPIOD->BSRRH = 0xf000;
  •       GPIOD->BSRRL = 0x1000<<3;
  •       Delay(500);
  •   }
  • }
  •
  • void Delay(uint32_t nTime)
  • {
  •   Gb_TimingDelay = nTime;
  •
  •   while(Gb_TimingDelay != 0);
  • }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   if (Gb_TimingDelay != 0x00)
  •   {
  •     Gb_TimingDelay--;
  •   }
  • }

网友A:
  stm32f407VG这款单片机上共有PA-PE共5×16共80个复用IO口,每个通用I / O端口有4个32位配置寄存器

网友B(2015-05-08):
支持寄存器代码

网友C(2018-10-30):
感谢您 知道了如何配置100M速度的GPIO

网友D:
主频还可以,直接玩H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