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之USART(操作寄存器)

楼主(2015-03-29):
七、USART
STM32F407xx内嵌四个通用同步/异步接收器(USART1,USART2,USART3和USART6)和两个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4和UART5)。这6个接口提供异步通信的IrDASIR ENDEC支持,多机通信模式,单线半双工通信模式LIN主/从功能。 USART1和USART6接口能够速度高达10.5 Mbit / s的通信其他可用的接口通信高达5.25bit/s。USART1,USART2,USART3和USART6还提供硬件管理的CTS,RTS信号,智能卡的模式(ISO7816兼容)和类似的SPI通信能力。所有接口都可以通过DMA控制器。
USART name
Standard features
Modem (RTS/CTS)
LIN
SPI master
irDA
Smartcard (ISO 7816)
Max. baud rate in Mbit/s (oversampling by 16)
Max. baud rate in Mbit/s (oversampling by 8)
APB mapping
USART1
X
X
X
X
X
X
5.25
10.5
APB2 (max. 84 MHz)
USART2
X
X
X
X
X
X
2.62
5.25
APB1 (max. 42 MHz)
USART3
X
X
X
X
X
X
2.62
5.25
APB1 (max. 42 MHz)
UART4
X
-
X
-
X
-
2.62
5.25
APB1 (max. 42 MHz)
UART5
X
-
X
-
X
-
2.62
5.25
APB1 (max. 42 MHz)
USART6
X
X
X
X
X
X
5.25
10.5
APB2 (max. 84 MHz)
这里只介绍两根线的最简单串口设置。
波特率的计算:
         USART用的波特率是由APB时钟线和波特率寄存器USART_BRR确定的,USART_BRR为32位寄存器,其中高16位保留,低十六位确定波特率,低16位又分为[15:4]和[3:0]或[15:4]和[2:0],具体分法由OVER8决定,[15:4]存放USARTDIV的整数部分,小数部分由[3:0]或[2:0]存放。

小数部分USARTDIV的小数部分乘以16或8,结果保留整数存于USART_BRR[3:0]或[2:0]中
比如:要求波特率为115200

设置OVER8=0
解得:USARTDIV=22.768
USART_BRR[15:4]=22=0x16
USART_BRR[3:0]=0.768*16=13=0xC
USART_BRR=0x0000016C
设置步骤:
1.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如果之前没有设置),这个最好一个程序里只在开头设置一次。
2.     使能相关时钟。
3.     设置波特率。
4.     设置控制寄存器CR。
5.     选择相关GPIO引脚的复用功能。
6.     设置相关GPIO引脚为复用模式。
7.     设置相关GPIO引脚的速度,方式。
8.     如果要用到中断,设置USART中断优先级。
9.     如果要用到中断,使能USART中断。
10.  如果要用中断,编写中断服务函数(函数名是固定的)。
11.  中断服务函数里检查是哪个中断。
12.  编写相应服务程序。
电路参见本博客:小工具之——max232电平转换

程序:

[plain] view plaincopy

  • /*********************************************
  •     标题:操作USART的练习
  •     软件平台:IAR for ARM6.21
  •     硬件平台:stm32f4-discovery
  •     主频:168M
  •
  •     描述:从其他设备接收数据,再把数据发送出去
  •
  •     author:小船
  •     data:2012-02-01
  • **********************************************/
  •
  • #include <stm32f4xx.h>
  •
  • u32 Gb_TimingDelay;
  •
  • u8 suffer[100];
  • u8 ok_to_send;
  • u8 Rx_data_counter;
  •
  • void Delay(uint32_t nTime);
  •
  • void main ()
  • {
  •
  •   char Tx_data_counter;
  •
  •   SCB->AIRCR = 0x05FA0000 | 0x400;  //中断优先级分组 抢占:响应=3:1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设置systemtick一毫秒中断
  •
  •   RCC->AHB1ENR |= 0x00000008; //使能GPIOD时钟
  •   RCC->APB1ENR |= (1<<18);  //使能usart3时钟
  •
  •   USART3->BRR = 0x0000016C;   //波特率115200
  •
  •   /*
  •   使能usart3
  •   usart3发送使能
  •   usart3接收使能
  •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   8bit
  •   一位停止位
  •   无校验
  •   */
  •   USART3->CR1 |= (( 1<<13 ) | ( 1<<3 ) | ( 1<<2 ) | ( 1<<5 ));
  •
  •   GPIOD->AFR[1] |= 0x00000077;//选择PD8,9复用功能
  •
  •   GPIOD->MODER &= 0xFFF0FFFF; //设置PD8,9,复用模式
  •   GPIOD->MODER |= 0x000A0000;
  •
  • //  GPIOD->OTYPER &= 0xFFFFDFFF; //设置PD9推挽输出
  •
  •   GPIOD->OSPEEDR &= 0xFFFCFFFF; //PD8速度50m
  •   GPIOD->OSPEEDR |= 0x00020000;
  •
  •   GPIOD->PUPDR &= 0xFFFCFFFF; //PD8
  •   GPIOD->PUPDR |= 0x00010000;
  •
  •   NVIC->IP[39] = 0xf0; //最低抢占优先级,最低响应优先级1111
  •   NVIC->ISER[1] |= (1<<(39-32)); //使能中断线39,也就是usart3中断
  •
  •   while(1)
  •   {
  •     if(ok_to_send)  //接收到数据,可以将数据发送
  •     {
  •       if((USART3->SR & (1<<7))) //发送数据寄存器空
  •       {
  •         USART3->DR = suffer[Tx_data_counter];
  •         Tx_data_counter++;
  •         if( suffer[Tx_data_counter] == '\r' )
  •         {
  •           Tx_data_counter = 0;
  •           USART3->CR1 |= 1<<5;  //使能接收中断
  •           ok_to_send = 0;
  •         }
  •       }
  •     }
  •   }
  • }
  •
  •
  • void Delay(uint32_t nTime)
  • {
  •   Gb_TimingDelay = nTime;
  •
  •   while(Gb_TimingDelay != 0);
  •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   if (Gb_TimingDelay != 0x00)
  •   {
  •     Gb_TimingDelay--;
  •   }
  • }
  •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
  •   if(USART3->SR & (1<<5)) //接收数据寄存器非空
  •   {
  •     suffer[Rx_data_counter] = USART3->DR;
  •     Rx_data_counter++;
  •     if(suffer[Rx_data_counter - 1] == '\r')
  •     {
  •       Rx_data_counter = 0;
  •       USART3->CR1 &= ~(1<<5); //除能接收中断
  •       ok_to_send = 1;
  •     }
  •    }
  • }

楼主:
运行结果:

网友A(2015-05-08):
支持寄存器代码

网友B:
应该是经典了,可以6串口同时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