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使用Codewarrior、IAR和Keil三大IDE配置生成bin文件

楼主(2015-03-29):
  CW、IAR和Keil这哥仨个一直是我重点的讨论对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工具很重要),实际上关于这哥仨个的使用方法和小技巧如果我们细究他们的用户手册是可以找到的,只不过我们平时搞开发的时候往往重点不在工具而是在应用上,所以很少有人(包括我自己)会静下心来看上一遍,只等我们真正遇到问题了才会想起查阅一下。好在,平时我跟这哥仨打交道的时间比较久,所以还是积累了不少小经验的(咳咳,这也是为啥平时写了那么多相关的**了,呵呵)。所以今天我就再说说如何用这三个常用的IDE生成我常用的烧写二进制.bin文件。

    实际上在IAR上实现s19、hex和bin文件格式之间的转换方法,我很早很早之前(两年前的事了)写过一篇相关的博客“【原创】小技巧之实现IAR下S19、Bin、Hex文件格式转换”,里面详述了这几种格式文件的来头以及IAR下如何生成他们,所以这里就不对IAR生成bin格式文件多做介绍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IAR下对这几种格式文件实际上是调用IAR下的一个叫ielftool.exe这个小软件来实现的(路径为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bin),而且这个小软件也可以单独来使用,需要在Windows的命令行窗口下执行S19、Bin和Hex这三种文件格式的转换,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说完IAR,我们再聊聊Keil的使用方法。熟悉Keil MDK的同志们都知道,使用Keil生成Hex文件是非常方便的,只需在Options->Output选项卡中勾选“Create HEX File”即可,不过如果我们非要强迫症的生成bin文件呢。呵呵,Keil MDK也类似IAR地提供了一个格式转换小软件fromelf,而且其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直接在Keil的工程设置里添加相关命令行即可,具体格式如下图所示:

    前面把IAR和Keil这哥俩生成Bin格式文件的方法介绍了一遍,下面该轮到Codewarrior10.x了。CW10.x实际上类似Keil,其既可以通过勾选相关选项生成Bin格式文件,也可以通过命令行来做。其中前者的使用方法我也是在之前的博客中曾经介绍过,即“【原创】使用Codewarrior10.x GCC编译器生成S19和Bin文件”,而后者的命令行的方式,其使用方法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好像在10.X里只有ARM才可以设置生成.bin,我用的是MPC5606B单片机,我输入命令后试了一下不能生成,不知是本来就不能生成还是命令抄写得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10.X里只有ARM才可以设置生成.bin,我用的是MPC5606B单片机,我输入命令后试了一下不能生成,不知是 ...

我倒是没试过Qorriva系列的MCU,不过我之前的帖子是针对ARM的,而这篇**使用的指令应该都可以的,Qorriva系列编译生成的调试文件也是.elf文件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不是的话,找到相应的调试文件按照上述格式来。或者你直接在CW里help search一下吧。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经验分享 !